[开发工具] str91xFA怎样通过jtag烧写Flash?

楼主(2008-08-23):
对于内部flash全部空白的str91xFA,st提供的文档说要用caps通过flashlink进行烧写,但是找不到flashlink的卖家,请教大家是怎么烧写的?

网友A:
南京万利有卖FlashLink

楼主:
这款flashlink能用吗?

感谢回复!我搜了一下:
FlashLINK是万利电子有限公司按ST标准生产的uPSD3200和PSD系列芯片的JTAG编程器
http://www.manley.com.cn/chinese/products/11.htm

请问是这款吗,看介绍没有说能用在str9的jtag编程?另外str91xFA系列的mcu,出厂时片内的flash都是空白的吗?

网友B:
FLASH link

我们可以提供,mxchip@163.com

网友C:
STR912不能用ULINK或者JLINK来烧写FLASH吗?

STR912不能用ULINK或者JLINK来烧写FLASH吗?

网友D:
我只用过J-Link

IAR EWARM配合J-Link的程序调试过程中,下载程序的过程也就是烧写过程。

另外,Segger为J-Link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烧写软件J-Flash ARM,速度不错,不过需要额外的License。

楼主:
J-Link或ulink不支持otp的设置吧?

网友E:
FlashLINK支持STR91xF系列的烧写

FlashLINK配合CAPS软件可以对STR912进行FlashLINK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