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传输大量数据时,来别的中断怎么办

楼主(2008-08-26):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STM32的CAN

STM32的CAN使用FIFO的,每个FIFO有三级深度,也就是支持支持同时保存3个报文。这个FIFO由硬件管理,与你外面的中断有无无关,你只要记得去查它的Flag就行了;CAN的最大速度是1Mbit/s,除去报文的ID开销,实际的数据传输效率最大也不过超过70%,这里还有考虑其它因素,因此只要你管理好你的CAN接收溢出,接受批量数据是不会忙不过来的。

网友B:
如果我是大批量发送数据 采用中断发送怎么样

因为can传输距离大的话  就要把速率降下来,以10k算,在我的系统我的串口是以115200的速度来中断接受的,也就是说如果我的can在接受时,就会被串口打断  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数据传输是硬件完成的,不受任何的中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