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中io输出速度有2MHz,10MHz,50MHz,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8-26):
比如,我需要的io输出速度只有1MHz,那么设置为50MHz,有什么不好处.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多次

请搜索一下旧帖或看看我的博客:STM32 GPIO端口的输出速度设置

网友A:
STM32 GPIO引脚速度的意义

楼主:
多谢香兄,真是快捷

多谢香兄,真是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