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 442A调试STM32F103ZE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用IAR 442A 调试103ZE的外部总线时发现,442A不支持103ZE,F,G两口的寄存器不能查看,FSMC的寄存器也不能查看,用JLINK也不能往FLASH中下载程序,不知大家是否碰到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IAR 442A调试STM32F103ZE

  用JLINK不能往FLASH中下载程序,那是因为还没有升级Flash loader,只要从ST下载STM32F103ZE新的Flash loader(for IAR 442A),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有 4.42的注册机吗?

网友C:
请使用正规软件,这里不允许讨论如何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