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TAMPER-RTC管脚的问题

楼主(2008-08-27):
请问下图中的 PC13,也就是TAMPER-RTC引脚可以当作普通IO用作输出吗 ?

网友A:
请看表格下面的注解(4)

楼主:
再问香版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这段代码,

网友A:
这段代码没有问题

楼主:
刚才没发完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同样是这段代码,配置PC13就不好使,输出不了,而PC14和PC15就可以,请问香版主

网友A:
手册上不是写得很清楚,PC13~15中只能有一个输出

楼主:
当然是只配置成一个输出了

楼主:
我再重复一下吧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同样是这段代码,配置PC13就不好使,输出不了,而PC14和PC15就可以
(注:只有这一段代码,不是3段)

网友A:
请问你是否使能了AFIO时钟?

楼主:
回版主,使能了

网友A:
9楼的代码是PC14不是PC13

楼主:
回版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意思是这样的话,PC13不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但这样的话PC14能输出

网友B:
To harlemjia

请贴出时钟和IO口的初始化代码。

楼主: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
                         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SPI1|RCC_APB2Periph_ADC1|RCC_APB2Periph_ADC2, ENABLE);

网友A:
没有看到使能AFIO呀

楼主:
AFIO这个辅助时钟是用于什么的 ?

网友C(2013-01-18):
引用 楼主:

AFIO用于使能复用管脚

网友C(2013-03-14):
PC13,PC14和PC15引脚通过电源开关进行供电,因此这三个引脚作为输出引脚时有以下限制:
作为输出脚时只能工作在2MHz模式下
最大驱动负载为30pF
同一时间,三个引脚中只有一个引脚能作为输出引脚。

网友D(2013-08-06):
作为普通IO口用为什么要开AFIO时钟?不是应该特殊功能的时候才开这种时钟吗?

网友E(2014-01-16):
想请教下。这个管脚是干嘛的?在使用 RTC 时 , 是做什么的?

网友F(2014-04-18):
因为模拟开关只能通过少量的电流(3mA) ,在输出模式下使用PC13至PC15的I/O 口功能是有限
制的:速度必须限制在2MHz 以下,最大负载为30pF,而且这些I/O 口绝对不能当作电流源(如驱
动LED)。

网友G(2014-09-30):
那作为输入脚可以吗?

网友H(2015-12-11):
那这三个脚能同时配置成输入口接键盘嘛?PC13 PC14 PC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