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主,STM32不能烧录程序了(进了低功耗停止模式)

楼主(2008-08-27):
   调试STM32功耗控制时设置为停止模式,唤醒功能没调好就烧录进去了。现在是进入了停止模式了,但是因为没有唤醒,程序想重新烧录都不行了,一直提示“Cannot Enter Debug Mode”或者“Cannot  access memory”。程序用的是RTC的闹钟事件管理,系统复位3s后就进入了停止模式。
   请教香版,如何才能把芯片擦除?谢谢了!

网友A:
把开发板设置为从RAM启动,这样就可以擦除和烧录芯片了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调试软件?

楼主:
从RAM中启动后问题解决

谢谢香版主,从RAM中启动后问题解决。
用MDK软件调试的。

网友B(2011-11-18):
Boot1 = 1  boot0 = 0
把USART1连出来,
用ISP烧录。

网友C:
用mdk进行调试啊。

网友D:
记得全功能JTAG口是可以在低速甚至停机的时候调试的,那个RTCK就是干这个的。
但是简化版本的就不行了。

网友E(2014-04-29):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调试软件?

你好,我的stm32f051k8,程序还没修改好就把程序下载进去了,一开机进入低功耗了,请问怎么处理,也是用ISP下载吗,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的stm32f051k8,程序还没修改好就把程序下载进去了,一开机进入低功耗了,请问怎么处理,也是用I ...

2楼已经给出了方法之一

方法之二是使用STVP(同时使用STLINK),STVP在jitg连接之前会拉一下目标芯片的复位,比较容易在芯片刚刚运行起来,还未进入低功耗模式时,连接上,并halt主core的运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楼已经给出了方法之一

方法之二是使用STVP(同时使用STLINK),STVP在jitg连接之前会拉一下目标芯片的 ...

你好,我的stm32f051k8只有boot0,我将boot0接10K电阻上拉,结果使用j-link还是无法连接,关于你指出的第二个方案,由于手头没有st-link,所以无法实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的stm32f051k8只有boot0,我将boot0接10K电阻上拉,结果使用j-link还是无法连接,关于你指出的第 ...

用个镊子夹住那个复位电容,然后点下载,一秒钟后松开镊子,就有机会能下载进去

注意动作一定要配合的很好,试个几次就成功了

但是最好不要一上电就进低功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个镊子夹住那个复位电容,然后点下载,一秒钟后松开镊子,就有机会能下载进去

注意动作一定要配合的很 ...

谢谢batsong大侠的指点,按照你的方法已经可以擦除了,问题得到圆满解决。:handshake

网友G(2015-01-23):
引用 网友F:
用个镊子夹住那个复位电容,然后点下载,一秒钟后松开镊子,就有机会能下载进去

注意动作一定要配合的很 ...

batsong的头像真是喜感,但是你给的方法真是给力,方便实用太给力了

网友H(2015-03-24):
引用 网友F:
用个镊子夹住那个复位电容,然后点下载,一秒钟后松开镊子,就有机会能下载进去

注意动作一定要配合的很 ...

这方法经实践相当有效,一次成功!

网友I:
我通常都是按住复位键进行烧写的

网友:
我今天也用STM32F051K8烧录程序  就是烧录不了 串口通信正常  能够擦除芯片  能够读到芯片的FLASH  但是用串口下载的时候(MCUISP)  点击烧录程序  会显示擦除全片失败   BOOTO置高电平 3.3V  请教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J(2017-06-22):
我电路板STM32F030F4 BOOTO直接PCB接地了,RST上拉,怎么破

网友K:
来凑个热闹,哎哟,好像都走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用个镊子夹住那个复位电容,然后点下载,一秒钟后松开镊子,就有机会能下载进去

注意动作一定要配合的很 ...

好方法

网友M(2017-10-12):
10楼方法果然有效,谢谢了

网友N(2018-04-20):
方法很好  万分感谢.....

网友O:
按住“RESET”,点击下载后放开,多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