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C的注入通道和规则通道有什么区别,手册好像没有专

楼主(2008-08-28):
ADC, dc, AD
请大虾指教

网友A:
偷偷懒了,借ST的培训材料用用

上图的注解:In normal scan conversion mode the conversion is repeated for all channels one by one.If an injected conversion is started the ADC stop converting the normal conversion channels and proceed to convert the injected configured channel. At the end of all injected channels conversion, the ADC continue the conversion from the channel where the normal conversion is stopped.When trigger occur, the conversion needs to be finished before we go to injected mode.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已经讨论N+1遍了

请用“注入通道”在论坛中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