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有哪位朋友用过STR710的ADC,很是不理解,请指点

楼主(2008-08-29):
1.ADC的增益为什么是G = [0xFFF - ADC_DATA(0V) + ADC_DATA(2.5V)] / 2.5 ?
2.还有一个式子Sweep = Unsigned[ADC_DATA(2.5V)] - Unsigned[ADC_DATA(0V)],G = Sweep / 2.5 V,麻烦解释一下,此式与上式有什么区别?
3.Compute the unsigned value of a converted value为什么用下图的公式,请解释!
4.ADC Calibration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A:
这是依照芯片的内部实现,不必解释为什么

你只需按照公式计算得到正确的结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