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29):
我用STM32模拟U盘的协议做的设备
当PC上插入2个设备的时候,只能识别1个,另一个出现:

请问要修改哪里才行?

网友A:
请设置序列号

在usb_desc.c中有一个数组:MASS_StringSerial

不同的设备需要这个数组中有不同的内容。

楼主:
明白了

刚才自己也找到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