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教:关于STM32的CAN的波特率设置

楼主(2008-08-29):
 关于这个波特率该怎么设置,在例子里面有个100Kb/s有个500Kb/s的,就拿这个500Kb/s的说吧
怎么根据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1;
  得到500Kb/s的波特率,知道的帮帮忙说声呀
TSCL=2TCLK×BRP=2TCLK×(32BRP.5+16BRP.4+
8BRP.3+4BRP.2+2BRP.1+1BRP.0+1)
tSJW=TSCL×(2×SJW.1+1×SJW.0+1)
tTSEG1=TSCL×(8×TSEG1.3+4×TSEG1.2+2×TSEG1.1+1×TESG1.0+1)
tTSEG2=TSCL×(4×TSEG2.2+2×TSEG2.1+1×TESG2.0+1)
这是有关公式,我觉得怎么这个公式用不大上呢,
高手帮帮我这个小菜鸟!

楼主:
咋没人说声呢

香主:帮俺这个菜鸟看看吧

网友A:
得到500Kb/s的波特率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1;

每一位的Tq数目 = 1 (固定SYNC_SEG) +  8 (BS1) + 7 (BS2) = 16

如果CAN时钟是 8 MHz : (8M / 1 ) / 16 = 500K

其中:
1 为分频系数
16 为每一位的Tq数目

为了设置为 100K, 把分频系数改为5即可, BS1 BS2 不变

每一位的Tq数目 = 1 (固定) +  8 (BS1) + 7 (BS2) = 16
如果CAN时钟是 8 MHz : (8M / 5 ) / 16 = 100K

如果想得到 1M 的波特率, CAN时钟仍然是 8 MHz的情况下, 分频系数不变

应该改变 BS1 BS2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2tq;

每一位的Tq数目 = 1 (固定) +  5 (BS1) + 2 (BS2) = 8
如果CAN时钟是 8 MHz : (8M / 1 ) / 8 = 1000K

另外尽可能的把采样点设置为 CiA 推荐的值:

75%     when 波特率 > 800K
80%     when 波特率 > 500K
87.5%   when 波特率 <= 500K

所以对于 100K 的波特率(假定使用 8MHz 时钟)
可以修改该BS1 BS2 为: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5;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1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2tq;

(1+13) / (1+13+2) = 87.5%

所以对于 500K 的波特率(假定使用 8MHz 时钟)
可以修改该BS1 BS2 为: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1;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1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2tq;

(1+13) / (1+13+2) = 87.5%

所以对于 1000K 的波特率(假定使用 8MHz 时钟)
可以修改该BS1 BS2 为: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1;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2tq;

(1+5) / (1+5+2) = 75%

个人见解, 仅供参考。

楼主:
感谢

谢谢楼上这么仔细的回答,谢谢啦

网友B:
马上去试一下。

网友B:
不对

好像应该是
baudrate = 36M / prescaler / (sjw + bs1 + bs2)

网友A(2009-04-14):
baudrate = 36M / prescaler / (sjw + bs1 + bs2)

baudrate = 36M / prescaler / ( 1 + bs1 + bs2)

网友C(2010-04-09):
Starm说得对呢!
是baudrate = 36M / prescaler / (1 + bs1 + bs2)

网友D(2010-05-31):
难道每个都是baudrate = 36M / prescaler / (1 + bs1 + bs2)这样计算的吗?知道其他的不知道bs1和bs2那么bs1和bs2怎么确定呢?

网友E(2010-10-31):
好**,收藏了,TKS,LZ

网友F(2013-01-30):
嗯 很有帮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A:
baudrate = 36M / prescaler / (1 + bs1 + bs2)

CAN的频率怎么算 , 就是APB1的频率吗?
CAN时钟开启以后默认的频率为多少?

网友G(2013-04-13):
好帖,谢谢强人们的回复,很有帮助

网友H:
好帖子   真的不错   呵呵   顶一个   应用这一块还是需要好好研究研究的   呵呵

网友I(2015-01-13):
非常感谢,很有帮助

网友J(2015-10-26):
STARM的回答牛X,解决了和大问题。谢谢啦、

网友J:
引用 网友A: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CAN_InitStructure.CAN_BS ...

牛X。解决了大问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