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SP测试情况反馈

楼主(2008-08-30):
可能标题写得不对,有点个人的主观。引起大家误会了。

主要是我们目前也没有找到根本的原因。也是希望大家一起讨论,把ISP解决。

网友A:
这个确实有ST的干系

STM32在Reset后,其IO处于Floating状态,此事MAX3232的Input处于Floating状态,意味着Out可能是逻辑0或者逻辑1。

当PC发送0x7F做波特率校准时候,STM32的Loader开始初始化串口,居然会突然来个下降沿,并且会保持一会(具体时间未测,并且不是每次都有),于是PC会接受到一个0x00。
这个0x00的来到,在PC Open串口并发送0x7F之后。

本来PC期望的ACK(0x78),变成了(0x00 0x79)两个字节,这时候ST的ISP Demo会报告失败,但是力源的ISP Utility会聪明的只抓取后面这个0x79。

这也是我为什么第一次给客户安排量产烧录用的力源的工具。
我也开始怀疑力源ISP Utility的作者发现了STM32的这个陷阱,所以才会避开。

后来,我发现ST的Demo只要连接OK,烧录从来没出问题,就用串口监控看数据流,然后就发现了这个0x00。
而且我这里发现,美信的MAX3232出这个0x00机会远远低于国产MAX3232芯片。

所以,上拉个电阻就好了,原因就是解决了MAX3232的TxdIn的floating问题。
ST其实可以在一开始就初始化串口所用的IO,迅速脱离TXD的Floating状态。
PC在Open串口时候,此前的Receive Buffer收到的0x00会自动丢弃。

----------------------------------------------------
另:力源ISP Utility速度慢的原因之一是,每次只传0x18个字节。
ST的Demo是每次0xFC个字节,其实完全可以做到0x100个数据。
Hot徒弟那个Utility速度慢的原因没找到蛛丝马迹,估计是控件上捆绑功能太多,累了吧。

网友B:
关注,是什么情况不一样呢?ISP烧录得不对吗?

如果是所有的ISP都不行,那就等于ST的BootLoader存在大问题。

我怀疑楼主碰到的问题就是堆栈未初始化的问题,呵呵。

不清楚“STM32片内的BOOTLOAD程序没有关闭与ISP无关的管脚”会存在什么问题?
貌似Bootloader只要负责把程序正确烧录到flash里就完事了。去理与ISP无关的管脚干嘛?

另外请教,你们的脱机型编程器是在线烧录,还是用烧录座烧录呀?

网友C:
晕了,难道ST就做这种不稳定的东西来忽悠咱?

反正楼主和ST总有一个存在问题,我这个菜鸟不知道该信谁了:(

等待周一香版的评论。

网友D:
请问一下,JLINK能不能烧写 ?

烧写软件是什么?

ST-LINK能不能烧写?

网友E:
是谁动了咱的奶酪

周一再发四张照片,看看是不是适合生产。

网友F:
哦,楼主如何得出这个结论?有何直接证据?

原因:STM32片内的BOOTLOAD程序没有关闭与ISP无关的管脚。

网友G:
我很想知顶楼的是根据什么原因推倒出的结论

是由于STM32片内的BOOTLOAD程序没有关闭与ISP无关的管脚导致ISP的错误?

Re 4楼
JLink支持编程,使用JFlash,去http://www.segger.com下载JLink的最新驱动,安装后里面自带JFlash软件,前提是你必须要有JFlash的Lic。

网友H:
真的有这个问题?

具体有会怎么样?新项目就是使用ISP来下载STM32(客户要求),看来要换芯片了。

网友B:
呵呵,这下麻烦大了。我的ISP程序也白费力气了。

stm32f没人敢用了。

用JTAG占用管脚不说,还可能被应用程序锁死。
本来BootLoader是终极的编程手段,现在爆出这么神秘的隐患。

还是要回头去搞LPC2000 ISP下载。。。

网友F:
STM32的所有外设管脚复位后默认为高阻输入状态

在Bootloader中根本就没有对ISP之外的管脚初始化和模块,也没有必要初始化没用的管脚和模块,哪里会出来什么“STM32片内的BOOTLOAD程序没有关闭与ISP无关的管脚”?所谓关闭是什么意思?

所以希望楼主出来澄清一下,否则有混淆视听之嫌。

网友I:
脱机型编程器

脱机型编程器 和  联机的STM32 ISP下载工具 采用不同的ISP方法吗?

个人认为,要么两者都没有问题, 要么都有问题。根本上取决于 bootloader 是否有问题而已。

bootloader 不会知道是 脱机型编程器 还是 联机的STM32 ISP下载工具 在对STM32 进行 ISP 吧?

或者 脱机型编程器 采用 JTAG 方式, 而非 ISP 方式烧录?

网友J:
晕了,难道ST就做这种不稳定的东西

晕了,难道ST就做这种不稳定的东西

网友G:
都在吓猜,怎么顶楼的不出来了?

正如11楼的说的,除非它的编程器使用的是JTAG方式。不过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顶楼的应该出来解释一下,我在等着呢。

实在想不明白为何Bootloader要去关闭与ISP无关的引脚,既然无关应用就该不会去初始化,没有初始化就不存在关闭啊?

网友C:
感觉顶楼就是卖那个脱机编程器的托儿

来个莫名其妙的帖子,就是卖编程器的,反而把自己的名声搞臭了。

网友K:
哈哈,楼主真幸运 俺咋没这福气呢

从来没遇到过 也许我用的量小吧 用STM32替代LPC2132后一共做了700多套产品

网友A:
楼主有“阳谋”啊

是谁动了咱的ISP奶酪,是ST,是刘工,还是楼主,哈哈哈

楼主:
讨论这个问题

绝对不影响STM32芯片的使用,关键是把ISP问题解决好。
编程器只是我们销售芯片的配套工具。大家不要理解错了,,,

网友A:
于行业分工而言

ST只要把IC内置的ISP Loader做好就足够了。

Protocol都已经Open出来了,大家就各显神通吧。

网友H:
能否详细请ST说明一下会有什么问题

我做的方案没有留出JTAG接口(因为做IO口用了),目前正好要定板,准备做一批。但下载方式使用ISP方式,如果确实有问题的话,我可以立即通知客户延期,我好换芯片(程序使用C语言,移植很方便)。
虽然对ST的STM32没有什么贡献,但也做过STM32的开源工具,希望大家不要彼此耽误。

楼主:
STM32 ISP

补充一点,在ST原装的开发板,STM32-SK上面测试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一些用户板上面就有这个情况,可能还是和自己设计的电路有关。我们正在努力寻找原因,推荐用户的ISP电路和ST官方发布的开发板一致,应试没有问题。

解决方法:在几块板子UART1的Tx引脚上拉一个电阻到3.3V后,ISP连接成功,但没有找到根本原因。

楼主:
尽快提供测试结果

争取下周应该可以找到原因。

网友H:
还是没有明白是什么问题

LZ位不是已经说明了原因了吗?怎么还在努力寻找原因?
越来越让人搞不懂了

网友A:
不过作为ST的用户还是应该感谢楼主把这个问题挑到明处

建议香主给楼主穿条裤子,闻过则喜嘛

网友A:
建议simon21ic兄用山寨MAX3232再做多次试验

网友L:
PhoenixMY做慢的原因是它不熟悉控件的应用

他是第1次编写PC软件~~~难为他了~~~

我也听他说过0x00问题,但没再意,不知他是如何解决的.

估计是操作dtr/rts再次内部联机.

网友H:
山寨MAX3232偶米有啊

减小电容模拟?

网友B:
我倒还不了解这个问题。

不过ST的芯片复位后所有IO浮空,是个不够完美的地方。关键引脚必须自行上下拉。

网友B:
我的程序原来检测到这个错误码会报应答错误,再退出连接

第二次操作就会成功。
现已改成自动重试几次。

网友D:
JFlash的Lic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

引用 网友G:
ST MCU ←返回版面

7楼: 我很想知顶楼的是根据什么原因推倒出的结论

是由于STM32片内的BOOTLOAD程序没有关闭与ISP无关的管脚导致ISP的错误?

Re 4楼
JLink支持编程,使用JFlash,去http://www.segger.com下载JLink的最新驱动,安装后里面自带JFlash软件,前提是你必须要有JFlash的Lic。

网友M:
J-Flash-ARM的License比J-Link-ARM硬件还贵

398欧元

不过,唉……
相关链接:http://www.segger.com/pricelist_jlink.html

网友D:
如此操作可不可以下载?

在IAR下使用release编译代码,然后切换到debug模式下,debug工具选择J-Link/J-Trace并设置use flash loader和verify download有效,据说此后点击debug按纽可把应用代码DOWNLOAD到FLASH中去,相当于一个J FLASH功能。

不知道以上说法是否成立?

即使成立,也太烦琐了,还不直接在debug模式下DOWNLOAD进去,即使代码量大一点而已。

哎,自己学习玩,还是希望能弄J-FLASH用用,比较符合以前的烧写芯片的习惯。

强烈BS一下segger这个公司,既然大家买你的JLINK了,这个软件就不应该再收费的了。。。

网友H:
使用J-Link的话,有免费的调试下载工具

OpenOCD,不过国内会用的少

网友A:
一看叶工的鄙视,就能看出中国的国情,哈哈

网友F:
天冷了,送23楼McuPlayer裤子一条

哈哈,分析的很好、很到位。

网友H:
还没出结果吗?

正等着呢,已经通知客户延期了,如果没有问题,再去败STM32芯片

网友A:
to simon21ic

这个算不上问题,ISP软件稍改一下,就OK了。
我小批量都做了,用力源的Utility(就是那个干活慢但成功率高的)。
客户正式生产,用我自己做的软件,或者用pheavecn兄的那个就可以了。

但这仍是ISP的一个瑕疵,希望Flash Loader的作者在下版改进。

网友H:
恩,但是不确定LZ所说的是否就是这个问题

单单这个问题的话,还不应该夸张到"不建议使用连接ISP"的程度。
相信是不同的问题,而且应该挺严重的。

网友N:
感觉这跟STM32上电复位后是低电平有关系

低电平是UART的起始位,所以复位后计算机串口就能收到数据,虽然是错误的数据(带BREAK和帧错误的数据),但可能会对联机造成影响

网友O:
其实NXP的ARM在isp下载时也有这个问题

但人家软件会弹出个对话框,让你复位目标板。

楼主:
ISP STM32 ok

目前这个问题不影响STM32芯片的使用,没有必要太担心。
这个问题只与最后的烧写有关,其它全部是正常。
而且前面几们大侠都讨论得很清楚,23楼已经说清楚了,最近在参加会议,验证后我们会发出来最后的结果。

网友H:
就是这个问题吗?

LZ夸张的有些吓人哈,害得我差一点cancel掉STM32了
问了一下和我合作的一家国外公司,据说没有发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可能EWARM5.20不支持Z版本的STM32应该是最严重的问题了吧

网友P:
我估计

  我估计,STM32最严重的问题ST都已经说明在文档里面了。所谓ISP的问题,在ST看来不算那么严重,毕竟可以通过上位机软件来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