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ww.micrium.com上的ucos谁移植成功过?

楼主(2008-09-02):
自己试了一次,很多问题,没成功。
那位在real view下成功过,请发一份代码到checkcode@126.com
我想参考一下,第一次接触ucos,有点吃力。

网友A:
5月份时好像就有人发过,

建议用freertos,功能基本相同,但freertos是开源软件,

想用freertos的话,可以去我空间看看,(EDN的空间),那讲过如何移植,

网友B:
我在IAR下面成功过

  直接用例子不要修改,下载下去看一下是否能成功,

网友C:
3楼用的哪个例子?

能不能发了链接上来

网友D:
有官方例子的,我的就是那个例子改过来的

网友E:
re

官方的例子不太好,不能中断嵌套,所有中断必须在同一优先级别,官方例子都是0,主要是在双堆栈指针使用上有问题
用下面两段代码替换就没问题了,也不存在原来有人说使用不同优化级别编译会死机的问题

OSStartHighRdy
    LDR     R0, =NVIC_SYSPRI2                                   ; Set the PendSV exception priority
    LDR     R1, =NVIC_PENDSV_PRI
    STRB    R1, [R0]

    ;MOVS    R0, #0                                              ; Set the PSP to 0 for initial context switch call
    ;MSR     PSP, R0

    MRS     R0, MSP
    MSR     PSP, R0

    MRS     R0, CONTROL
    ORR     R0, R0, #0x02
    MSR     CONTROL, R0

    LDR     R1, __OS_TCBCur
    MRS     R0, PSP
    SUBS    R0, R0, #0x24
    STR     R0, [R1]

    LDR     R0, __OS_Running                                    ; OSRunning = TRUE
    MOVS    R1, #1
    STRB    R1, [R0]

    LDR     R0,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causes context switch)
    LDR     R1, =NVIC_PENDSVSET
    STR     R1, [R0]

    CPSIE   I              ; Enable interrupts at processor level

OSStartHang
    NOP
    B       OSStartHang          ;Should never get here

OSPendSV
    MRS     R0, PSP                                             ; PSP is process stack pointer
    ;CBZ     R0, OSPendSV_nosave                                 ; skip register save the first time

    SUBS    R0, R0, #0x20                                       ; save remaining regs r4-11 on process stack
    STM     R0, {R4-R11}

    LDR     R1, __OS_TCBCur                                     ; OSTCBCur->OSTCBStkPtr = SP;
    LDR     R1, [R1]
    STR     R0, [R1]                                            ; R0 is SP of process being switched out

                                                                ; at this point, entire context of process has been saved
OSPendSV_nosave
    PUSH    {R14}                                               ; need to save LR exc_return value
    LDR     R0, __OS_TaskSwHook                                 ; OSTaskSwHook();
    BLX     R0
    POP     {R14}

    LDR     R0, __OS_PrioCur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LDR     R1, __OS_PrioHighRdy
    LDRB    R2, [R1]
    STRB    R2, [R0]

    LDR     R0, __OS_TCBCur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LDR     R1, __OS_TCBHighRdy
    LDR     R2, [R1]
    STR     R2, [R0]

    LDR     R0, [R2]                                            ; R0 is new process SP; 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LDM     R0, {R4-R11}                                        ; restore r4-11 from new process stack
    ADDS    R0, R0, #0x20
    MSR     PSP, R0                                             ; load PSP with new process SP
    ;ORR     LR, LR, #0x04                                       ; ensure exception return uses process stack
    BX      LR

楼主:
果然有高人

明天继续研究

楼主:
在realview上下载了一个例子

例子例说明用2.85的ucos,我把ucos拷进去,可是还是有错误,
哪位高手帮着看一下,郁闷,
..osos_core.c(592): error:  #136: struct "os_tcb" has no field "OSTCBStatPend"
..osos_core.c(592): error:  #20: identifier "OS_STAT_PEND_TO" is undefined
..osos_core.c(594): error:  #136: struct "os_tcb" has no field "OSTCBStatPend"
..osos_core.c(594): error:  #20: identifier "OS_STAT_PEND_OK" is undefined
..osos_core.c(677): error:  #147-D: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INT8U OS_EventTaskRdy(OS_EVENT *, void *, INT8U)" (declared at line 1155 of "..osucos_ii.h")
..osos_core.c(728): error:  #136: struct "os_tcb" has no field "OSTCBStatPend"
..osos_core.c(794): error:  #136: struct "os_tcb" has no field "OSTCBStatPend"
..osos_core.c(794): error:  #20: identifier "OS_STAT_PEND_OK" is undefined
..osos_core.c(1554): error:  #136: struct "os_tcb" has no field "OSTCBStatPend"
..osos_core.c(1554): error:  #20: identifier "OS_STAT_PEND_OK" is undefined
..osos_core.c(1628): error:  #20: identifier "OS_ERR_NONE" is undefined
..osos_core.c(1631): error:  #20: identifier "OS_ERR_TASK_NO_MORE_TCB" is undefined
..osos_mbox.c(201): error:  #20: identifier "OS_ERR_NONE" is undefined
..osos_mbox.c(212): error:  #20: identifier "OS_STAT_PEND_OK" is undefined
..osos_mbox.c(226): error:  #20: identifier "OS_ERR_NONE" is undefined
..osos_mbox.c(310): error:  #20: identifier "OS_ERR_NONE" is undefined
..osos_mbox.c(314): error:  #136: struct "os_tcb" has no field "OSTCBStatPend"
..osos_mbox.c(314): error:  #20: identifier "OS_STAT_PEND_OK" is undefined
..osos_mbox.c(320): error:  #136: struct "os_tcb" has no field "OSTCBStatPend"
..osos_mbox.c(321): error:  #136: struct "os_tcb" has no field "OSTCBStatPend"
..osos_mbox.c(325): error:  #20: identifier "OS_STAT_PEND_TO" is undefined
..osos_mbox.c(327): error:  #20: identifier "OS_ERR_TIMEOUT" is undefined
..osos_mbox.c(330): error:  #20: identifier "OS_STAT_PEND_ABORT" is undefined
..osos_mbox.c(331): error:  #20: identifier "OS_ERR_PEND_ABORT" is undefined
..osos_mbox.c(341): error:  #20: identifier "OS_ERR_NONE" is undefined
..osos_mbox.c(474): error:  #20: identifier "OS_STAT_PEND_OK" is undefined
..osos_mbox.c(477): error:  #20: identifier "OS_ERR_NONE" is undefined
..osos_mbox.c(481): error:  #20: identifier "OS_ERR_MBOX_FULL" is undefined
..osos_mbox.c(485): error:  #20: identifier "OS_ERR_NONE" is undefined
..osos_mbox.c(546): error:  #20: identifier "OS_STAT_PEND_OK" is undefined

楼主:
程序开始挺好使

我的代码变大以后就不行了,
Program Size: Code=37618 RO-data=18154 RW-data=348 ZI-data=8132
程序死了,跑到这里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这时有问题的asm文件
OS_CPU_PendSVHandler_nosave
    PUSH    {R14}                                               ; Save LR exc_return value
    LDR     R0, =OSTaskSwHook                                   ; OSTaskSwHook();
    BLX     R0
    POP     {R14}

    LDR     R0, =OSPrioCur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LDR     R1, =OSPrioHighRdy
    LDRB    R2, [R1]
    STRB    R2, [R0]

    LDR     R0, =OSTCBCur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LDR     R1, =OSTCBHighRdy
    LDR     R2, [R1]
    STR     R2, [R0]

    LDR     R0, [R2]                                            ; R0 is new process SP; 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在这里出的错
    LDM     R0, {R4-R11}                                        ; Restore r4-11 from new process stack
    ADDS    R0, R0, #0x20
    MSR     PSP, R0                                             ; Load PSP with new process SP
    ORR     LR, LR, #0x04                                       ; Ensure exception return uses process stack
    CPSIE   I
    BX      LR                                                  ; Exception return will restore remaining context

    END

楼主:
self

自己顶一下

网友F(2010-02-25):
neaphy:我的系统也是不能设置不同的优先级,只能都设为0 。我按照你给的代码作了修改,还是不行,直接就fault.能不能把你完整的代码发给我?谢谢
我的邮箱是shenmon@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