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说法,不知道是否是真的?

楼主(2008-09-02):
今天在另一论坛看到一惊人说法,其中有关于ST的,不知道是否是真的,各位以为如何,如何“会用”,以下引用原话。
“不要问FLASH的问题,日系的FLASH无论是NEC还是RENESAS,甚至ST的单片机里面的FLASH都是足够大的,如果会用的话,4K可以用到16K,这个已经是不公开的秘密了,相信用过ST单片机的人都知道。ST7的单片机手册上写4K,实际给你开16K。里面明明有4个Timer,手册里就写2个,呵呵!举个例子,大家都明白的。”

网友A:
不奇怪

  LS的事情不奇怪,不光是FLASH,还有RAM,不只是Timer,还有其它外设如USB。其实也不只是日系和ST的单片机,美国的单片机如TI和Freescale,也是这么做的。最典型的,就是Intel,早期的CPU可以超频很多

网友B:
要注意NC腿。

那可能是生产测试中的特殊开关。给电平没用,要脉冲序列。。。。

网友C:
封装用的是同一个晶元

封装好了测试,再打Mark。不可能为每个型号都去做一套晶元,用的多出来的外设肯定是得不到生产商的认可的,出现问题是无法得到保证的。

楼主:
我所关心的是

我所关心的是,这些隐藏的资源应用有保障吗?如果没有保障,就不值得拿来一说,谁也不会拿自己的产品来赌运气。

网友D:
风否具体介绍点……?反正也不算什么机密

网友E:
比较赞同4楼的,

网友A:
隐藏的资源没有保障

  隐藏的资源没有保障,因为没有测试过-除非用的人自己测试

网友F:
想偷用可以,但厂商肯定不保证啦。。。TRY运气啦。。。

曾经斗胆用8K的324生产14K的程序,2K发现有51片不行。。。

老板让用的。。。不关我的事情。。。省4RMB呢

网友G:
自己测试也不保险,因为你没有专业的测试设备

网友H:
flash和 ram 应该问题不大

有时间试一下,哈哈

楼主:
试着

昨天试着把MEGA48当88用,写入后校验第一个字节就出错。

网友A:
ram 可能问题不大

  ram 可能问题不大-因为自己测试RAM相对比较容易,但根据整机的使用环境,除了在室温下测试,可能还需要在高、低温下测试。这就回到了10楼的问题了,呵呵。
  当然,如果只是自己玩玩,可以不用顾忌

网友H:
就10楼的问题,再次推论!

大家想一下,对芯片的测试是封装完了的,还是晶元测试。

如果晶元成品率不高,封装完了,在测试,那就麻烦了,会造成大量的废品。这些废品就只能作垃圾了。

如果成品率很高,则可以封装完再测试,那么就可以推断,这些隐藏的flash和ram 资源可以放心的用,因为这两种资源芯片内部都存在,而且肯定是出厂前测试过的。

楼主:
那个在ST玩沙子的人也不出来指点下

那STM32的先前的小容量芯片与后面的CDE大容量芯片是否采用同一晶圆呢?

网友E:
是一个晶圆又如何?他们完全可以在写ROM时写一组配置字,

玩死你,  想用不掏钱的东西,没门。

网友A:
同一晶圆

  STM32的先前的小容量芯片与后面的CDE大容量芯片是否采用同一晶圆?不大可能。要知道,小容量芯片是在07年发布的,而CDE大容量芯片是在08年发布的,前后相差了1年。

网友I:
讨论是否同一晶圆没有意义

芯片上标记是什么型号,ST就只能保证该型号所拥有的功能正常地使用,超出的部分则不保证,即使你通过简单的测试能够使用某些功能,但不能保证始终能用。比如你也许能够检测到超出数据手册定义的Flash容量,很有可能这部分Flash的数据保存时间达不到手册规定的期限(20年)或在某种环境条件下数据会丢失,如果你擅自使用这部分Flash,丢失了程序可就因小失大了。

网友J:
还是不要用的好

别拿产品开玩笑,要知道,质量是我们工程师的自尊心!

网友K:
还是蛮令人兴奋的消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