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应用示例中TIM Example5 不能执行?

楼主(2008-09-0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该模式下更新中断也不执行, 更新事件有. 参考手册也没说明.
这不会又是我的版本问题?

网友A:
LZ用Keil软仿?

楼主:
没错, 但与用软仿有关系吗?

其实就是想知道 TIM_OCMode_Timing 有什么作用

网友A:
Keil软仿进不了中断

这个例子Keil软仿进不了中断(不知道什么原因),下载到目标硬件上是正确的
TIM_OCMode_Timing 就是输出比较定时模式,4个通道就相当于4个定时器,定时时间到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该例子翻转IO口...

楼主:
Keil 软仿可以进中断

把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一句改为其它模式都可以进中断,如 TIM_OCMode_Active 等等,惟独TIM_OCMode_Timing 不进中断.
用户手册:
000:冻结。输出比较寄存器TIMx_CCR1与计数器TIMx_CNT间的比较对OC1REF不起作
用;
但是否能产生中断没说.
一会用板子试一下.

网友A:
LS,改了就不是这个例子了...

其他模式是能够进中断,改了就不是这个例子的原意了,下载到目标板上是能够进中断的,不知是否Keil的问题?

网友B(2010-10-29):
把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 TIM_IT_CC2 | TIM_IT_CC3 | TIM_IT_CC4, ENABLE);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