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IAP的用户代码地址定位

楼主(2008-09-03):
第一次搞在应用编程,ST给的IAP程序是驻留在0x800 0000起始,用户代码是以0x800 2000起始,我要下载的用户代码是不是应该在编译器里重新定位其起始地址到0x800 0000?

网友A:
应该在编译器里重新定位用户代码起始地址到非0x800 0000

因为地址区域0x0800 0000已经被IAP程序占用。

ST的例子中IAP程序占用8KB字节,所以用户代码是以0x800 2000起始;你应该根据你自己的IAP程序大小,把用户代码放到IAP程序之后。

楼主:
~~

请问是不是在IAR里面在哪里改这个位置?lnkarm_flash.xcl?

楼主:
~~

NVIC.h中的这个是不是也得改?

/* Vector Table Base ---------------------------------------------------------*/
#define NVIC_VectTab_RAM             ((u32)0x20000000)
#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32)0x08002000)

我linkflash和NVIC.h都改了 为什么map中这样?
SEGMENT              SPACE    START ADDRESS   END ADDRESS     SIZE  TYPE  ALIGN
=======              =====    =============   ===========     ====  ====  =====
INTVEC                             08000000 - 080000EB          EC   rel    2
ICODE                              080000EC - 0800014F          64   rel    2
DIFUNCT                                 08000150                     rel    2
CODE                               08000150 - 0801AA45       1A8F6   rel    2
INITTAB                            0801AA48 - 0801AA5F          18   rel    2
DATA_ID                            0801AA60 - 0801BC47        11E8   rel    2
DATA_C                             0801BC48 - 0801C44F         808   rel    2
DATA_I                             20000000 - 200011E7        11E8   rel    2
DATA_Z                             200011E8 - 200020D5         EEE   rel    2
CSTACK                             200020D8 - 200024D7         400   rel    2

网友B:
一个是XCL里要把地址改成8002000,另外NVIC里,就这两个地方,另外如果你用JTAG下载的话要把DEBUGGER里面的DOWNLOAD地址改成,8002000,807FFFF

楼主:
改了没效果

我一共改写了两个

1.flash.xcl:
-DROMSTART=0x8002000

2.NVIC.h:
#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32)0x08002000)

但是重新编译 map文件显示地址没变化,IAP下载也不行,一按跳到用户代码段,立即重新执行。。。很明显就是用户代码的地址没改过来,这是map文件,是不是还要改别的什么东西?

SEGMENT              SPACE    START ADDRESS   END ADDRESS     SIZE  TYPE  ALIGN
=======              =====    =============   ===========     ====  ====  =====
INTVEC                             08000000 - 080000EB          EC   rel    2
ICODE                              080000EC - 0800014F          64   rel    2
DIFUNCT                                 08000150                     rel    2
CODE                               08000150 - 0801AA45       1A8F6   rel    2
INITTAB                            0801AA48 - 0801AA5F          18   rel    2
DATA_ID                            0801AA60 - 0801BC47        11E8   rel    2
DATA_C                             0801BC48 - 0801C44F         808   rel    2
DATA_I                             20000000 - 200011E7        11E8   rel    2
DATA_Z                             200011E8 - 200020D5         EEE   rel    2
CSTACK                             200020D8 - 200024D7         400   rel    2

网友C:
LS你确认下你用的是不是你改的flash.xcl

只要改了XCL文件,编译出来的MAP文件就是改过的了。

NVIC_VectTab_FLASH的值和编译没有关系,只是代码运行时设置的vector table寄存器的值,使相关中断能关联到相应处理函数。

楼主:
好了哈哈

谢谢楼上提醒,我太粗心了,改了本工程的xcl但是link到别的工程的xcl去了

网友B:
批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