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矩阵键盘GPIO口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8-09-03):
想用STM32作个4*4矩阵键盘,

通过上拉电阻接到VDD的行GPIO如何配置?

作列输出的GPIO口方又如何配置?

小问题,麻烦各位了.

楼主:
如果是反转法呢??

就是行GPIO和列GPIO都上拉接到VDD的那种,

GPIO口又如何配置???

楼主:
我试过各种配置,

如上图,上拉后各引脚都为高电平,

向所对应的GPIO口写0,

都没有办法将所对应的电平拉低.

如何解决??

楼主:
回香水,3楼的所有配置方式都试过了,

没有一种配置方式可以将电平拉低的.

你说的那种是扫描法,,

我给的电路是反转法,,,,,反转法识别到按键的速度要快很多.

我在3楼的意思是:

在一个口上拉外接VDD的情况下,  我如何通过程序将其拉低....

网友A:
上拉电阻的阻值有多大?

如果上拉电阻的阻值太小,而你又配置I/O口为推挽输出,则有可能I/O口已经损坏。

反转法是什么原理?你在一楼说的是什么方法?

楼主:
I/0口是好的.

反转法    http://group.**/304/10929.aspx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mzscg 问题解决了吗?最近我也在做这个

楼主:
回hzrobin

前几天在整旋转编码器,

今天又重新动工了...

你进展如何..邮件交流:mzscg@163.com
             或者MSN:kobe@anydi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