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IAR EWARM5.20下怎么用HJTAG调试EKSTM32F??

楼主(2008-09-03):
请问:IAR EWARM5.20下怎么用HJTAG调试EKSTM32F??

网友A:
你用hjtag可以检测到stm32吗

你用hjtag可以检测到stm32吗? 我试过把并口设过好多种模式也不行 同一台微机 430的jtag却没问题

网友B:
有的是并口的问题

遇到到hjtag检测不到710的情况,换别的机器就可以,并口模式设置了一个遍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