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ZET6平台接LCD放图像是否流畅?

楼主(2008-09-04):
如果用FSMC来接LCD(320*240TFT),全速72M或90M,能否放动画?或者每秒在不影响系统其他外设的情况下能放多少帧?

网友A:
通常的15帧应当差不多,不过不能解码!

只能是从内存里调出并显示!

楼主:
用片子自身的FSMC,写LCD显存应该能够快很多吧?

网友B:
~~

感觉挂总线直接播放估计能过的去,解码是想都别想,我们下一个东西也挺关心这个的,等着高手来解答,LZ是想放26W色的还是6W5色的?

网友A:
65K比较现实

网友C:
流畅! 可提供例子

有现成的。

楼主:
我估计要流畅的放65K,320*240已经时极限了

我估计要流畅的放65K,320*240已经是极限了,否则可能会影响其他的功能,但还需要高手来解答。

网友D:
AN2790

  根据STM32的AN2790:TFT LCD interfacing with the High-density STM32F10xxx FSMC,图片放在Internal Flash,用CPU或DMA,最快播放速度是67/62帧每秒。

楼主:
ls

基本上图片都是放到外部Flash中的,如果这样根据技术手册,意味着还要降低一倍,也就是说理论上能达到30帧每秒?

网友D:
关于STM32F10xxx FSMC的性能

  AN2790中关于STM32F10xxx FSMC的性能,使用外部16位NOR FLASH时,每秒最快25帧

楼主:
AN2790

LS,ST的英文站点根本就上不去,能不能把AN2790上传上来啊?中文站点没有。谢谢

网友D:
去力源下载AN2790

  去力源下载AN2790:http://www.icbase.com/hotic/html/files%20for%20STM3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