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IAR的最高级别优化

楼主(2008-09-04):
    用的IAR 4.42A 开发STM32F103 开始是调试模式没有优化,代码长度104k 开了最高级别代码大小优化后,一下子变成了84k,开机运行挺正常,但是运行一会TFT就花屏。。死机。。。
    怎么回事?除了不优化,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种优化产生的错误是不是我代码写的不规范造成的?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知道的大侠说一声

网友A:
这种事情可能IAR的人也说不清

你最好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进行优化,或者找代码最大的模块逐步优化,然后看结果,慢慢来,不能急。

网友B:
re:

查一下你的延时之类的函数,如果是靠循环体来实现的,循环变量是volatile 吗?

楼主:
基本没用循环延时

除了液晶初始化,其他程序没有靠循环延时的,开机正常说明液晶初始化ok,剩下的主体程序是菜单,菜单状态机没用volatile....

楼主:
请问香主

如何一个模块一个模块优化?(指的用iar)

网友A:
请查看IAR EWARM手册

记得有一个#pragma可以打开或关闭优化。

网友C:
RE

只有几种固有的选项!
#pragma optimize=param[ param...]
Parameters
balanced|size|speed Optimizes balanced between speed and size,
optimizes for size, or optimizes for speed
none|low|medium|high Specifies the level of optimization
no_code_motion Turns off code motion
no_cse Turns off common subexpression elimination
no_inline Turns off function inlining
no_tbaa Turns off type-based alias analysis
no_unroll Turns off loop unrolling
no_scheduling Turns off instruction scheduling

也可以用编译选项里的优化选项

网友D:
能打开最高优化,仍按预期稳定运行的代码,才是好代码。

网友E:
嘿嘿

还是检查代码吧,最高优化等级的时候,要求代码写得相当OK.一些该volatile的地方该加上.
我一般都是随便用,觉得程序大了就提高优化等级,最高优化从来没出过问题.

楼主:
...

刚毕业,第一次编这么大项目,没经验啊.....

网友F(2008-11-21):
应该是LCD初始化的时候延时靠循环体来实现的,

循环变量没有volatile 造成高级优化是那些延时被忽略掉,从而lcd工作不稳定造成的。
请问lz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