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B的编码器计数引脚是不是和比较输出是同一个引脚?

楼主(2008-09-05):
STM32F103VB的TIMx的外部编码器计数引脚和比较输出是不是同一个引脚?我看了好几天手册没搞明白,告诉我一下吧,我急着设计。另外有没有像STR7一样的设计指导,免得少放电容,或PCB上放电容的位置放错了,谢谢!

网友A:
是同一个脚,通过内部寄存器去设置到处是输出还是输入

网友B:
最好你能具体说说你要使用哪个TIM的外部编码器计数引脚

一般而言,定时器的每个通道有一个引脚,如果这个通道配置为某种输入功能,则对应的引脚也是输入;如果这个通道配置为某种输出功能,则对应的引脚也是输出。

外部编码器计数功能和比较输出功能刚好是2个信号方向相反的功能,你不可能用同一个通道即当输入又当输出。

不过,最好你能具体说说你要使用哪个TIM的外部编码器计数引脚,如何使用?为什么有要用它的比较输出?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

产品是PLC,想实现编码器输入2个,脉冲输出4个,好像定时器不够用。
发脉冲的办法也没想好,如果用PWM发脉冲,它不知道发脉冲的个数;用单个脉冲发后等中断处理后再发,估计发到20KHz就够呛;用定时器连级应该最好,但不敢想,定时器就4/6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发那个脉冲?

网友B:
这个需用STM32实现很简单

使用定时器的比较输出的翻转模式,配合DMA不断改变比较输出的比较值,DMA传输的次数的一半刚好是你要输出的脉冲个数。

这个方法,我们在今年的STM32研讨会上专门介绍过。

网友C(2009-03-03):
香版主~

你说的这个方法有没有文字介绍资料?

网友B:
使用定时器的比较输出的翻转模式,配合DMA产生PWM输出

请看下面这个文档的32~35页。同时请看STM32参考手册的第13.3.8节——输出比较模式。

ST网站有很多有用的资料: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MCU_Pages.htm
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10
相关链接: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images/STM32_Technical_Slide_PDF.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