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 SST-LINK II

楼主(2008-09-06):
我有一块万利的EK开发板上面是STM32F103VB,我用MDK + ST-LINK II 可以调试

.但是我用MDK+ST-LINK II 调试STM32F101RC(自己做的)不行,后来更新了ST-LINK II 固件程序

用IAR 是可以下载调试STM32F101RC(自己做的),但是MDK 还是不行.现象,当程序下载到FLASH

后一运行,一些FLASH里面的代码就发生改变变成FF,而且是在main函数入口的代码变化了(其他一些地方也有),很困惑.

网友A:
疑问

1、应该是ST Link II,不是SST-LINK II;

2、更新了ST-LINK II 固件程序?很好奇,你是如何更新的? 现在国内零售卖出的ST Link II对于128K Flash及以下容量的版本是直接可以支持的,无需更新固件。

3、如果说你自己的做的板,使用IAR可以通过ST Link II调试的话,基本是可以排除ST Link II和你自己做的板没有问题;如果使用的IDE是MDK,建议看看你的MDK是什么版本?在ST的官方网站STM32中文页面有MDK下ST Link II驱动下载,不过需要注意驱动支持的MDK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