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USART RX使用DMA接收的话,如何判断接收完一帧数据呢

楼主(2008-09-08):
STM32的USART1使用DMA方式接收数据,该如何判断是否接收完一帧数据呢,这个芯片没有看到有timeout中断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请查查旧帖

楼主:
在旧贴中找到

1)通过上层协议对话确定数据包的长度。
2)通常数据长度都是在数据包的开始,你可以用中断或DMA先把数据包的长度字段接收下来,再配置DMA传送长度传送剩下的数据。
是不是这两段,没有timeout没办法了,只能这样搞

网友A:
是的,这是保证高效正确地传输数据的有效方法

楼主:
这样搞,很不爽

网友A:
是的,改变旧的不好的习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长痛不如短痛。

网友B:
香版太不厚道

明明是STM32功能上的缺陷,硬要说成是"旧的不好的习惯"

那么所有用16C550 TIMEOUT 功能的产品都是无法 "保证高效正确地传输数据" 的产品?

带FIFO的16C550出来了十几年,已经是串口的工业标准了,STM32没作到的功能,就算是"旧的不好的习惯"??

如果香版真的有作过通信产品,再来评论TIMEOUT这个功能也不迟

网友A:
我没有说UART带FIFO的功能不好,也没有说带TIMEOUT的功能不好

我是说传输不定长的数据包,需要依靠超时来保证正确地识别接收数据包,这样的习惯不好。

如果你看过以前的讨论,看过我以前的发言,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网友C:
香水城是对的

串口都是必定和一个队列连接的,标准的驱动程序设计。这样,用中断还是DMA,有什么关系吗?
怎么检测队列中的数据,不是驱动程序干的事情。

网友D:
香版主说得不对

timeout不是习惯问题,而是软件鲁棒性的问题。
假设由于干扰,你接收了错误的包长度,怎么办?
假设由于通信对方错误,发了一半就不发了,难道你等到地老天荒?
假设由于线路错误,传丢了一个字节,也一直等?
所以,包长度和timeout应该是同时使用的。

网友E:
串口应该按字节来接收啊,至于数据包的timeout,由应用程序

网友A:
哈哈,如果说到软件鲁棒性的问题,STM32中有大量的定时器可

不一定非要把Timeout绑到UART模块上。

如果按照10楼的说法,所有的通信端口(I2C、SPI、USB、以太网)模块岂不都要捆绑Timeout功能。

网友C:
TIMEOUT主要体现在FIFO中

无FIFO和DMA,TIMEOUT就没意义了

网友D:
把问题放大一点说

    timeout功能并不是串行通信专用,这是一种高可靠性软件设计习惯的问题。比如你申请一块内存,申请不到则阻塞,良好的习惯会顺手设定一个阻塞timeout时间,时间到以后,无论内存是否成功申请到,均退出阻塞状态。串口接收也一样,你需要接收一个20字节的数据包,你就把DMA配置成收到20字节就引发中断,而接收程序则被阻塞,CPU干别的事去了,良好的习惯会设定一个timeout,如果超时收不到20字节,则要做一些善后工作了。从这点说,timeout是系统设计的问题,与具体硬件并无关系,只要系统设计工程师要求,软硬件工程师就必须予以实现,即使硬件不支持,也要通过软件实现,不知所长为何要把timeout与fifo联系在一起。
    至于timeout功能在哪里实现,是由应用程序查询呢?还是由DMA模块实现?还是用专用定时器实现?还是绑定在uart模块中?则要根据实际的硬件和软件来决定。我个人感觉是timeout绑定在uart上最方便,楼主感觉不爽是有道理的,不是什么不良习惯。
    如果哪个CPU在I2C、SPI、USB、以太网这些模块中绑定timeout功能,这肯定是一个实用的功能。

网友A:
好!15楼说的很好

我非常赞同djyos的分析,非阻塞的程序设计是一个良好的习惯。

关于Timeout功能是否与硬件通讯模块绑定,这的确是一个芯片设计的问题,我也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也向设计工程师提出过,但我相信他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从硬件设计的角度可以有这样的考虑:与其说把Timeout的功能绑定到各个硬件通讯模块上,不如单独把所有这些功能所占用的芯片面积集中起来,多做2个通用定时器;要知道,STM32上有多达5个UART,如果每一个都要绑定Timeout计时器,先不说能有多少精度,它们肯定占用不少芯片面积,如果一个应用中没有使用或较少使用UART,这部分功能就不能很好地被利用起来;现在我们单独把定时功能抽出来,由用户在需要的时候自由组合,提供灵活的空间,也不失为一个好的设计。

这样的设计可以比喻为软件上的通用子程序调用,而把Timeout的功能绑定到UART上相当于软件上函数的inline调用。通用子程序调用节省了代码空间,但执行速度和使用的方便程度比函数的inline调用方式略低,但一旦完成了这样的设计,下次使用只是简单地调用现成函数的问题了。

开始构造一个函数时可能麻烦些,但构造好函数后,用起来就很爽了。

楼主:
呵呵,兜个圈圈用定时器做timeout,肯定没有UART里面的timeout爽

网友F:
有timeout,做Modbus_RTU协议就很方便了,没有就用定时器得了..

网友C:
15楼:没分清此TimeOut和彼TimeOut

FIFO的TimeOut,是防止接收数据没达到FIFO的阀值,又有接收数据需要处理的情况下的一种解决方法。大家都知道,使用FIFO可以大幅度提高接收效率,FIFO的阀值要能接受范围内越高越好,但实际应用场合,比如单字节命令,只接收一个字节并需要处理时,FIFO阀值是总不触发的,这时候Timeout就可以起辅助作用。

15楼的彼TimeOut,是上层处理的TimeOut,比如TCP/IP的TimeOut。这是由其它方式产生的,比如查询、定时,队列阀值触发。

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ding

网友B:
21楼错了

timeout是字节和下一个字节间的超时

timeout对于FIFO和DMA是同样的观念,差别在于FIFO是固定可选的几个值的,DMA的长度则是可变的

但是有timeout可以增加系统的鲁棒性,并不是有了DMA就不用timeout

网友C:
怎么可能DMA有Timeout特性?

俺从来没见过。

网友B:
把省略的加上去,这样所长就不会误解了

串口的timeout是接收的字节和下一个字节间的超时

串口的timeout对于串口的FIFO和DMA是同样的观念,差别在于串口的FIFO是固定可选的几个值的,串口的DMA的长度则是可变的

但是串口有timeout可以增加系统的鲁棒性,并不是串口有了DMA就不用timeout

-----------------------------------------------------------

还有,不是所有的串口都需要接收队列,尤其在有DMA的串口,可以用DMA+SRAM当成队列

当初串口用队列的目的,就是怕CPU来不及处理(不一定是慢,可能在忙别的事)

但是有了DMA,就可以把串口接收的数据先存在内存里,效果就和队列一样

网友C:
何为一帧的概念

帧,包含完整结构信息的一组数据,是软件层次的概念。通常说的通信握手协议,就是帧的一个表现。把帧的协议制定的比较完善,能够容错,才能正确的和不遗失的检测。

网友G:
是。

这个确实是缺陷。
标准串口应该有timeout的。
不过现在所有内置串口都是没有timeout的

网友H:
我觉得是缺陷

我觉得是缺陷.
虽然都能够实现数据传送.但是发送接收双方都变得繁琐了.

网友C:
怎么可能是缺陷?

使用DMA是最先进的方法。DMA中没有TIMEOUT一说。
DMA直接将数据存入内存队列,代替了软件操作。有了DMA就不用考虑FIFO和中断。
对队列的操作,更没有TIMEOUT一说。

网友G:
就是缺陷

这个就是缺陷。
标准工业串口是必须要有timeout的。
串口是物理层,串口协议是不知道帧长短的。
没有timeout机制,就必须要配合协议层来确定帧长短,这样不是不可以,只不过混淆了通信层次造成代码混乱而已。
如果是以太网物理协议,物理层是可以知道帧长度的。所以以太网的dma用起来就很爽。而串口dma用起来确实不爽,会造成物理层代码和协议层代码的混乱。
不过话说回来,现有所有芯片的内置串口都是这个德行

网友C:
LS走到死胡同了

你不会是在接收数据的时候同时开始解析数据包吧?如果是,那么你的做法是错误的。你的观点好象都是从这个角度思考出来的。

网友I:
re

书是不能随便出的,否则误人

网友J:
只要可以实现,就不能说是缺陷。

如果要判断帧接收超时,即帧首字节到末字节的超时,串口+DMA+通用定时器可以实现。但是如果非要判断每个字节接收超时,就无法用DMA了,除非串口有超时功能。

(1)字节接收超时或帧接收超时
(2)高层协议的数据包接收超时
正如20楼所言属于不同“层”的问题。
个人认为高层有超时功能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低层超时功能。

网友K:
赞同20楼的

uart中FIFO的timeout主要是数据没达到触发阀值时保证数据的正常通信,就像20楼说的,这一点省去了程序的查询检测,在实际使用中非常方便。

网友L:
呵呵

只能说各有自己的考虑,芯片设计者考虑了成本,芯片使用者则主要考虑使用方便。

网友M:
modbuse

晕哟,空闲标志不会用吗

网友B(2008-10-08):
很多人搞混了

>> 俺前面说的很明白了,FIFO的TIMEOUT是FIFO才有的特性,是硬件上的。和软件系统一点关系也没有。

居然说出了 "FIFO的TIMEOUT" 这个词

FIFO是一个和内存里的队列一样的东西,只是FIFO是硬件,不需要CPU来介入就可以保存16-128个接收进来的字节

原则上FIFO是静态的,和时间无关,顶多输出 满,1/2满,1/4满...,空 的状态,绝对没有TIMEOUT这个输出

有TIMEOUT的是串口的接收器,只是接收FIFO的输入一般是接在串口的接收器的输出,但是绝不能说是FIFO的TIMEOUT

>> 驱动程序和这个没关系。串口驱动设计,最终是要将数据移进队列中,这才
是正道。几乎所有的操作系统和好的程序结构都是如此的。

>> LS走到死胡同了
>> 你不会是在接收数据的时候同时开始解析数据包吧?如果是,那么你的做法是错误的。你的观点好象都是从这个角度思考出来的。

在工业自动控制应用里,很多串口的数据都是在接收时直接处理了,尤其是内存很小或是CPU速度不是很快的单片机

还有,在自动化生产车间里,几百个传感器的串口每秒数十次数百次的数据输出,如果全部都要"将数据移进队列"不知要花多少成本

当然是接收到正常无误的数据,就丢了,有异常才"移进队列"向上回报

大概这些人,写上位机程序写多了,都不用考虑内存够不够用,也没有真正在大规模工控现场待过

才会说出"将数据移进队列中,这才是正道"的话,让我想到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

网友N:
很明白嘛

有很多做单片机的兄弟,就认为串口就应该向16c550一样的,有硬件超时中断,处理起来方便.这在工控上用的确实很多.但是这样的应用,一般都是不分什么层的,根本就不存在驱动层和应用层,整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单片机系统-------一个各部分高度相关,以寻求资源最省和效率最优.
另外一部分工程师,尤其是做过上位机的,程序就做的相当独立.串口就是一个字符型设备,驱动负责收发一个一个的字符,所谓的字节超时,对驱动来说,根本就不关我的事.驱动每接收一个/帧字节,就放入缓冲.处理数据是应用层的事情!包括帧数据失败检查(其中超时就是其实的一种错误).
不用想,资源中断的时候,肯定是第二种方法好!这也是现在的各种OS采用的方法.基于cortex这样的资源,硬件不设计成类16c550那种结构的串口,而采用DMA,完全是没什么可批判的..........如果你非要去比个高下,只能说不同的应用场合有不同的优势!

网友O(2009-06-02):
习惯是一种可怕的力量!

-------------------------------------------培根

网友P(2010-09-07):
这个确实是缺陷。标准串口应该有timeout的。不过现在所有内置串口都是没有timeout的
引用 网友G:

你没有良好的编程习惯,驱动,协议,应用互补相干。我编程喜欢把串口收到的数据放进一个队列中,在中断外面把数据用getch读出来,可以连续读。比如开一个超时定时器,在1ms内如果读到N个字节,下一毫秒读到0个字节,就算超时。

网友Q(2010-10-07):
此帖时间跨度真长。我也忍不住说一句。
1. 非常理解LZ的痛苦,如果真没有TIMEOUT的功能的话,不能说是STM32的缺陷,但是较ATEML或intel 或大家说的那个SC16550的串行通行设备的设计比起来,显然至少在工控这一个常用串口的行业来说, STM32设计的有点不那么好用。
2.至于UART里有没有TIMEOUT这个功能 对程序的影响 我觉得 有肯定比没有好。
  有人说用定时器来实现不也一样么?
更有甚者 认为就应该用定时器来实现这一功能。
我想说,我从公司回家骑车走近路15分钟,可是我也可绕城一圈再回家,不也可以么,15个小时而已嘛。
当然这种情况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如果用定时器,不管代码量大小的问题,也不管方便不方便的事,只想问这个定时器是不是得在指定的单位时间内 周期的去查询 这个状态呢,这个算不算开销? 相比有TIMEOUT功能的串口来说,这个开销就大了点吧。程序设计也繁琐了点吧。

另: 兵无常形,水无常势, 因时而变因势而变,根据CPU 的特点解决问题, 方法的好坏永远是建立在实际应用的基础上的。

刚看一下STM32的手册 好像那个Idle line interruption 就是可以用做TIMEOUT的吧?

网友R:
真正做过东西的都知道这timeout的好处

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却只会强词夺理,大家都知道是谁...

网友Q:
呵呵,我也是在搜索 STM32 的SPI 有没有 类似于TIMEOUT 这个功能时看到这个帖子的。
STM32的SPI似乎是真的没有 TO 这个功能, 在SPI_SLAVE 接受不定长或未知长度数据时, 有点麻烦。

而看到ATMEL的ARM 中的SPI, 当你看到NSSR 这个中断功能时。你应该会感叹吧,ATMEL干的不错。

网友S:
Idle line interruption  这个怎么用,我没试验出这个中断能被触发。

网友T:
TimerOut功能肯定是存在的方便。对于USART_IT_IDLE: Idle line detection interrupt,倒是值得研究研究。我也是用到SPI的时候搜索到这个帖子的,以前串口也搜到过一次。。。

网友T:
无论是串口还是SPI口,作为通信接口有多种处理方式,没有说timeout和定长接收或者中断中处理一定是哪种好,也分场合,小结了一下有这么几种做法:
1.轮询,收到一个字节处理一个字节,每个字节的处理可以用一个状态机。这种处理方法适合于低速、ram较小的通信场合。
2.中断,在中断中直接处理每个字节的内容。这种方法适合于低速、ram较少的通信场合。
3.中断,数据存入软件的fifo队列,应用层通过读取软件的fifo来实现串口操作。这种方法适合于低速,ram足够的场合,且每帧具有固定的帧长度,或帧长度可以从固定长度的帧头获取。
4.DMA,每次接收定长数据。适合于高速通信,ram足够的场合,且每帧具有固定的帧长度,或帧长度可以从固定长度的帧头获取。(需要注意的是当帧由于某种原因一直没有接收满时,程序是否会死等在那里。说白了还是需要一个超时功能来保证程序的可靠性)
5.第一个字用中断,开启DMA接收剩余数据,并开启定时器。(这么做第一个字节之后可能会丢失一部分数据)。这种方法适合用在有前导字节的通信帧中,且需要整帧接收处理的情况下,适合处理传输速度较快的通信,占用cpu较少。
6.DMA+接收结束判断。这接收结束判断可以是字节的timeout,也可以是USART_IT_IDLE线路空闲的标志等。这种方式对于需要整帧接收,且通信速度较快或需要占用cpu较少的情况。
7.硬件fifo+接收结束判断。每次fifo到达阀值在终端中取一次数据,当超时时标示收完一帧。用于需要整帧接收,且通信速度较快或需要占用cpu较少的情况。

这里罗列了一些我能想到的用法。主要分3种用途:1.字节处理;2.规定长度的帧处理;3.不规定长度整帧处理。
如果你的通信协议能得到一帧数据长度的,为什么非得强求fifo或dma的TimeOut的方式呢?如果你本身就只有那么点内存资源的,为什么不用字节处理要用其它方式呢?当然,无论如何,为了程序健壮性,设置一个超时还是必要的。没有其他办法就用定时器做。

个人的一点想法,有什么需要补充说明的,把自己对通信接口使用的心得贴出来,最后整理一下。

总结到位

网友U:
非常赞同49楼的说法:
是否采用DMA,还是FIFO,还是采用单个字节的传输,都是需要看实际应用情况而定。另外为了程序的健壮,在很多地方本身就需要自己添加一些必要的TIMEOUT进去。呵呵……,怎么说呢,很多东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才使用时还是需要根据所选的单片机来定,而没必要比较哪个好哪个好,只能说各有各的使用场所吧。

网友V:
以前的ARM7,其他公司的CORTEX都有超时的功能!!!
但我的做法是:启用DMA接收数据,把接收缓冲区设置的大一些,然后定时(比如1ms,据波特率而定)中断监测已经接收到的数据的字节数(通过检测缓冲区还可以接收的数据数量),如果两次的数量相等并且不为0就证明接收已经超时了,这样每个USART需要一个定时器。
请大侠佐证探讨!!!
我的电话13882127010

网友W(2010-11-28):
用DMA的目的就是减轻CPU的负担,如果还要开个定时中断来定期检查接收进度,就不如直接响应接收中断逐字节地处理了。
如果用通用定时器检查字节间超时,硬件上是不是应该提供每收到一个字节自动复位相应定时器的手段?就像DMA的计数需要受到这类控制一样?
赞同43L

网友X(2011-01-19):
简直有点强词夺理。比如协议中有起始字符和结尾字符的包,没有总长度且总长度不确定,超时根本没法用DMA+定时器来做。一个包有可能几个字节,也有可能上千个字节,你的TIMEOUT要设置成多少呢?

FIFO的TIMEOUT是基于收到字符后的超时,你用DMA用另外定时器是基于整个DMA接收过程的超时。两者不是一个基础的。
FIFO的TIMEOUT可以做到很精确,一般是4.5个字符的超时,所以精确到能分辨出只间隔5个字符时间的两个包。
用DMA用定时器只能分辨DMA最大长度包的间隔,比如你的包最大可能有1000字节,那么只能分辨出上千个字符时间间隔的两个包。。。。发送间隔少一点的2个包,都被DMA和定时器判断为同一个包传输到一个内存区里。

当然你说应用层也可以做TIMEOUT,也可以把两个包分辨开来,不过能用MCU做的为什么不用呢?
为什么人家MCU提供可用TIMEOUT,你却不提供还说可以用户可以自己用定时器来做。
5个串口要5个定时器,你又没凭空比别人多5个定时器。

说起应用驱动分离的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做得象LINUX那样很好,不过就象楼上有人提到的“何不食肉糜”。

网友Y:
我知道了,有人或许根本没有明白 这里说的TIMEOUT功能的具体行为是什么。 应该解释一下。或者把ATMEL的ARM手册里的原话贴到这里,不然 有人根本就是在自以为是的胡说八道。

网友Z(2012-02-19):
首先有一点,没有超时是真的不方便,说什么的理由的都是费话。不过用STM32的一般都跑RTOS吧,比如uCOS。祼奔就只能用定时中断了。我建议用以下方法。1、确定你能一个你能实现的超时(轮询)时间,如10MS。
2、结合你的波特率,确定一个能接收你两倍超时时间的接收BUF,如19200下,20MS大概最多传35字节。
3、把你的DMA设成循环模式,再设一个读指针,初始化时为BUF的起始地址。
4、用OS或定时中断,每10MS去收数据,如果DMX当前指针和读指针不一样,就开始收数据就成了。这时用法和FIFO用法一样,程序基本和FIFO时一样,只不过FIFO中断变成超时中断了。而且这个FIFO可以很大,用这种方法DMA可以说在大部分时候比FIFO要好用。

网友AA:
可以查看接收到空闲帧的标志来判断接收完一帧数据,这个方法尝试过,可行

网友AB(2013-02-20):
  挖个坟 ,可惜后人以及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法了。
  楼主被这些版主的固执己见给耽误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6343-1-1.html《STM32 UART DMA实现未知数据长度接收》UPUP

网友AC:
这么久了,  还没沉。

网友AD(2013-08-26):
引用 网友AB:
挖个坟 ,可惜后人以及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法了。
  楼主被这些版主的固执己见给耽误了!!
...

其实楼主说的是SPI。
对于usart,可以通过idle方式来判断结束,遗憾的是,这种方法不适合spi通信。
对于stm32作为从机,通过spi通信,接收未知长度的数据时,很不给力。
为了避免一次一次的中断,可以更改一下电路,将clk引脚接到定时器的一个输入端。

网友AE:
还是香主比较给力   讲的很透彻   谢谢了

网友AE:
另外   绝对是学习帖子   需要好好消化消化   顶一个   很不错哦

网友AF:
如果要使用DMA作为USART接收控制器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的数据帧格式,比如:数据头+设备号+数据长度+数据包;根据数据帧格式进行接收配置DMA。帧格式是为了防止从机在通信中停机或者数据丢包的情况下,不至于导致之后的数据通信都瘫痪。

网友AG(2014-03-20):
mark! 单片机菜鸟学习学习

网友AH(2014-07-08):
不错的老帖子

网友AI(2014-08-25):
modbus的协议不就可以做到吗

网友P(2014-11-05):
你们真是太幼稚,STM32的UART有个中断叫RX IDLE

网友AJ(2014-12-24):
如果发送方发送的一帧数据分成几段了(比如发送方系统中有很多中断导致发送时有可能会被中断)此时 会产生几次IDLE中断不太不好处理

网友AK(2016-02-17):
引用 网友AF:
如果要使用DMA作为USART接收控制器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的数据帧格式,比如:数据头+设备号+数据长度+数 ...

我用SPI1 DMA1方式读取外部AD数据,把DMA接收到的AD数据和其他变量数据数组重新组合之后再通过SPI3 DMA2发出去,数据会出错,如果不重新组合,直接把收到的数据数组转发出去不会出错,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L(2016-04-06):
项目要求波特率921.6Kbps,字节超时10us,帧超时1ms。

网友AM:
mark 真是好贴一枚

网友AN(2016-11-21):
引用 网友T:
无论是串口还是SPI口,作为通信接口有多种处理方式,没有说timeout和定长接收或者中断中处理一定是哪种好, ...

总结的很全面,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