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USART的问题

楼主(2008-09-08):
先上图
我通过电脑上的232软件通过232转485与学习板通信。在接受的过程中,出现这样的情况:
先正确接受几次(次数不一定),正确的是(02 08 08 00 00 00 10 03),以上为16进制数,之后会出现一次错误的接受,如图中所示,在第一个接受的位置插入了一个错误的数。
之前使用115200的baudrate时,没有这种问题,但是现在使用4800的速率时却出现了这种问题。实在没招了,上来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请用示波器看看,是否是信号被干扰

也可以使用奇偶检验,这样可以检测出被干扰的信号。

楼主:
呵呵,解决了,忘了上来说了- -!

是由于上次的发送的时候多发了一位,但是由于速度太慢,没有在中断关闭之前发送出去,所以在下次接受时,先把这一位接受了,而这一位又由于是没有预期要发送的,所以是一个随机的数。所以我在发送的最后,清空一下数据寄存器,就没有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