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主stm32那个ST的开发板怎么实现声音的存储与回放

楼主(2008-09-10):
如题,那个IIS接口的器件到底是什么解码器啊   那个FLASH中的音频数据又是如何得到的?经过IIS传输的是什么格式的音频文件?应该不是AD直接采样得到的值吧?问题多多,请详细解释一下吧!辛苦啦

楼主:
那个PCMC编码

ST的那个EVAL里面FLASH存的是PCM格式的音频文件,怎么弄到FLSH里面去的啊?那个PCM音频又是怎么来的?是直接录制后转成PCM的吗?那我直接从驻极话筒经过AD采样的声音信号的AD采样值可以怎么样也转化成PCMCIA格式呢,然后用那个IIS接口的器件解码出来?哇!这么多为什么?谁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IIS接口只是一个音频接口

1、ST的那个EVAL里面FLASH存的是PCM格式的音频文件,怎么弄到FLSH里面去的啊?
A: 那个文件是通过DFU(download from USB)下载下去的。

2、那个PCM音频又是怎么来的?是直接录制后转成PCM的吗?
A:是直接录制后转成PCM的。

3、那我直接从驻极话筒经过AD采样的声音信号的AD采样值可以怎么样也转化成PCMCIA格式呢,
A:AD转换的值通过编码转换得到的,你可以到网上搜索获取相关的协议再编写代码。

4、然后用那个IIS接口的器件解码出来?哇!这么多为什么?谁帮忙解释一下!
A:然后解码输出。

楼主:
谢谢ST_ARM

谢谢您的回答,不过有点建议啊,就是ST的这个音频解决方案好像有点麻烦啊!能不能简化些,常规一点的,比如说PM3解码器,这样是不是感兴趣的人会更多些?

网友B:
PM3解码器是什么?估计是说MP3

我们问过一个MP3软解码程序要价上百万美元,楼主如果有意我们可以帮助撮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