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C的两个成员

楼主(2008-09-1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这两个成员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以前有人说过的

搜搜
或者去香主的blog去看,那有的,写的很详细

网友B:
主优先级和辅助优先级

主优先级高的可以抢占主优先级低的。
主优先级相同的多个中断源,同时发生时,辅助优先级高的先服务。

网友C:
看明白没有

固件库中那个NVIC_Init函数将用户输入的优先级参数放置到相应的优先级寄存器里,由于一个32BIT的字有4个八位的优先级寄存器,而且还是在高位存放的,所以还有一个小小的算法,刚开始确实不容易弄明白,你要是不懂的话,说一下,下次贴出来给你讲讲!呵呵,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