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中TB问题

楼主(2008-09-12):
我使用的型号是ST7FLITE05Y0M6,请看以下代码:
  LD A,#$10
  LD LTCSR,A   ;定时周期选定为1ms,
  RIM          ;开启TB中断
  BSET PADR,#3      ;PA3置1
  JRA *               ;等待中断
TBINT:
  BRES PADR,#3      ;PA3清0
  IRET              返回中断
按照处理中断程序来讲,当开启中断时,使PA3置1,定时1ms到时,PA3清0,那么用示波器看的话,第一个T型波高电平的时间应该为1ms。但是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好像是8ms多,刚开始我以为是PLL没有打开的问题,但是我感觉到很奇怪,无论PLL有无打开,都是8ms多,没有发生变化,是不是在配置字那里选择了8M的晶振之后,在代码中还要进行相应的设置呢?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用TB输出一个方波,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都为1ms?谢谢!

网友A:
时钟源是内部还是外部的?Option Byte是怎么设置的?

时钟源是内部还是外部的?Option Byte是怎么设置的?

在中断处理中放一个变量翻转不久可以产生方波了吗,不过要记得读取LTCSR寄存器来清除TBF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