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关于USB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08-09-12):
根据 ST 虚拟串口 的例子,改写了一个用USB与上位机通信的程序。
现在的问题是,原程序 把 USB_Init();语句放在了 main 函数里面,
这样如果插着USB线给 ARM 上电的话,就会导致 usb的初始化落后于枚举过程(个人理解,不一定准确),使得程序在USB_Init()处过不去,具体是在 识别初始化回调函数
void Virtual_Com_Port_init(void)
中的
while (pInformation->Current_Configuration == 0) NOP_Process();
语句过不去。

于是尝试把 while (pInformation->Current_Configuration == 0)  语句 注释掉

程序可以跑下去了,可就没能usb枚举上,需要把USB线拔掉后重新插入,还是不方便。
请问由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何才能 在 插着usb线给arm上电的情况下也能使得usb正确的识别?

网友A:
把USB的那个上拉电阻接到一个IO口上

在需要识别USB设备时,先初始化USB,再上拉,产生一个USB设备插入信号,通知PC启动枚举过程。

楼主:
关于D+上拉接到 IO 口的方法

这样岂不是不能自动去枚举了?如何判断有插入USB线?

网友B:
vigia的意思是说由一个IO口来控制是否D+上拉

如果你的D+一直上拉到3.3V,那当然一上电就开始枚举了。但是你可以拿一个I/O端口来控制某个三极管,导通与否来控制D+是否上拉到3.3V呗。
万利的板子原理图,你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不是把D+上拉到IO口,只是再用一个IO口来控制D+。

你参考下ST的原理图吧,应该都有这个虚拟插拔电路的。

对了,你用的ST的虚拟串口代码本身就是带虚拟插拔程序的,你看下USB_Cable_Config函数吧。

楼主:
好的,我去看下

谢谢~

楼主:
再问个问题

while (pInformation->Current_Configuration == 0) NOP_Process();
这句话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A:
枚举成功即置位Current_Configuration

这个while是用来在主程序里等待USB枚举完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