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3在36M时钟,需要加入FLASH等待吗?

楼主(2008-09-14):
STM32103在36M时钟,需要加入FLASH等待吗?

如果不需要,那么加入FLASH等待会不会降低程序运行速度?

网友A:
要加一个等待周期

网友B:
STM32的Reference Manual上不是说得很清楚么

 The wait states represent the ratio of the SYSCLK (system clock) period to the Flash memory access time:

zero wait state, if 0 < SYSCLK ≤   24 MHz
one wait state, if 24 MHz < SYSCLK ≤   48 MHz
two wait states, if 48 MHz < SYSCLK ≤   72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