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XCLK 前面的 Multiplier 在哪里设置? 见图

楼主(2008-09-15):
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好像默认是x2

网友A:
手册上在这张图下面有文字说明

楼主:
多谢回复

那个文件已经删了, 整个文件搜索 multiplier 都没有找到相关说明.
以下是最新版本的文档:

网友A:
手册上在这张图下面有文字说明,新旧版本都有

The timer clock frequencies are automatically fixed by hardware. There are two cases:

1. if the APB prescaler is 1, the timer clock frequencies are set to the same frequency as that of the APB domain to which the timers are connected.

2. otherwise, they are set to twice (X2) the frequency of the APB domain to which the timers are conn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