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2网口通信问题(复位)

楼主(2008-09-16):
我在调试STR912的网口时,发现非掉电复位后或断电上电时间很短(几百毫秒),网口通信就变的不正常的,Ping的时候会丢很多包,可我用开关电源来断电再上电后,网口通信又变的正常,这是什么原因?谢谢!(我采用的STR912FAW44G + step100, 例子参考的ST网站Webserver demo,编译器用的IAR)

网友A:
请注意检测时钟的稳定时间和PLL的锁相时间

另外,在数据手册上要求VDD和VDDQ从0V变到正常工作电压时间不能超过10ms;芯片复位信号变高后也需要10ms后程序才能开始运行。

楼主:
VDD和VDDQ从0V变到正常工作电压时间不能超过10ms?

谢谢回答,还有一点疑问,是不是错了,VDD和VDDQ从0V变到正常工作电压时间是不是应该大于10ms,而不是小于10ms,?我在datasheet没看到

网友A:
VDD和VDDQ从0V变到正常工作电压时间不能超过10ms!

请看最新STR91xFAxxx数据手册的第61页。以前的旧版本也有相同的说明。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1349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