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IO默认状态???

楼主(2008-09-16):
有谁知道IO的默认状态,刚上电,还没有初始化IO时钟,这时IO是什么样的状态?

网友A:
浮空输入

网友B:
感觉这个是较大不足。

特别是进入休眠后,也是浮空的。
得加一大堆电阻上、下拉才行。

网友A:
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试想如果默认是上拉或下拉,如果默认配置刚好与你需要的默认电平相反岂不是更麻烦,甚至不能用。况且不管是上拉还是下拉,都会有电流消耗,对于控制功耗不利。

I/O管脚配置默认为浮空输入,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把选择权留给用户,这一点恰恰是STM32的一个优势。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管I/O管脚的默认配置如何,还是需要在输出的管脚外加上拉或下拉,这是为了保证芯片上电期间和复位时,输出的管脚始终处于已知的电平。

网友B:
最好能用熔丝设置缺省上下拉,呵呵。

楼主:
不用的引脚该怎么处理

有些不用的引脚,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处理?

网友C:
3楼的错误

浮空输入和功耗没关系。你那是古代CMOS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