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 SPI模式SD读写

楼主(2008-09-17):
小弟现在正在用STM32万利的那块学习板,有哪位兄弟玩过的,望指点一二。
SD卡带文件系统的就更好了!!
谢谢啊

网友A:
STM32V100

那块学习板好象SD卡没带 文件系统,我用的也是STM32英蓓特的板子,里面有带文件系统

网友B:
自己移植一个吧, fatfs,efsl,ucfs都可以的,

关键是看你想想怎么用,

楼主:
2楼 兄弟

万利板子上带了,不过是SPI模式的。。。
你能把STM32英蓓特的板子,里面有带文件系统的代码发我看看吗?
谢谢!

楼主:
3楼 兄弟

我想向你请教下fatfs,efsl,ucfs,这三种有什么区别吗?
我主要就是用SD卡存储些数据,然后想也能用读卡器也能看到所记录的东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