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Wrong AHB ID (15:3). Expected 0x04770001 (mask 0xFFFFFF0F

楼主(2008-09-18):
), Found 0x00000000
target CPU is stm32f103vet6.
无法找到答案,请帮忙.
同样的问题在
http://www.segger2.com/index.php?page=Thread&threadID=85也讨论过.
英文不行,好像也没给出答案.

楼主:
找到原因了,真拿硬件设计的人没办法,竟然少布了模拟电路部

楼主:
没办法,开始怀疑ahb始终没有,测用万用表测...

振荡脚电压,严重偏低.开始怀疑没焊好,查下好的,测其它的电源和地也是好的.
就是没检查模拟的,模拟的按到底没供电不影响振荡电路啊,不明白.
就这样又检查22pf电容,怀疑阻值不对,换一对,故障依旧.
怀疑晶振是坏的,换了还是一样.
然后始终没怀疑到模拟供电,倒腾来倒腾去,就不明白,后来偶然见发现模拟供电部分没有,心想是不是这个问题?
换上去果真好了.就这样一个问题,几个小时啊.

网友A(2011-08-09):
遇到同样问题,可是我对硬件还不懂

网友B(2013-05-01):
这是什么问题啊?我用Keil就可以下载 ,用JLINK下载 HEX时出现上面的问题,求解??

网友C(2013-09-27):
不是硬件的原因,我把模拟电路部分什么的加上了,还是会出现 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  错误。

网友D(2015-02-26):
麻烦楼主讲下解决方案!!!

网友E:
进来看看,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F(2016-06-01):
有些芯片是SWD接口,而不是JTAG接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问题啊?我用Keil就可以下载 ,用JLINK下载 HEX时出现上面的问题,求解??[em:24 ...

JLINK下载时,请选择正确的Target Interface。有的芯片是SWD接口的,有点芯片是JTAG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