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哪位能给个Jlink v6在MDK下调试STM32的例子,谢谢了。

楼主(2008-09-18):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MDK下面的STM32例程即可

例程与调试工具是无关的,调试的时候选择调试工具改为JLink即可,不过使用的MDk版本要是能直接支持JLink的才可以。我没有这么用过,只是看到MDK的release 文档中有说支持jLink调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