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修改其BSP包库

楼主(2008-09-20):
STM32和ST9的和过去无法兼容,实在郁闷!连数据结构也大变。

网友A:
实在够郁闷的

网友B:
STM32是32位单片机,ST9是8位单片机,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

况且ST从没有发布什么所谓的STM32或ST9的BSP包,楼主肯定是搞错了。

楼主:
STM32和STR9的firmware library

ARM-based 32-bit MCU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firmware library,已经是2.02版本了,与过去的1.0根本不兼容。

楼主:
请问斑竹是否使用MDK更新到3.23版本了?

MDK3.22下面的STM32例程和STR9例程,很多在MDK3.23下无法跑,原因就是ST的库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