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的疑问

楼主(2008-09-23):
香主,FSMC的几个设置如下: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6;
      p.FSMC_AddressHoldTime = 2;
      p.FSMC_DataSetupTime = 6;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4;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这几个时间设置都是指的哪一段啊?我在规格书上找不到这些说明,请明示。。。

网友A:
你选择的是模式A

请参考STM32技术参考手册(第5版)的370~372页中的图表,图161~162和表76~78。

楼主:
看过了,但是还是有写不明白

看过了,但是还是有些不明白。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6;
      p.FSMC_AddressHoldTime = 2;
      p.FSMC_DataSetupTime = 6;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4;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上面的p.FSMC_AddressSetupTime = 6是设置地址建立时间为7个HCLK,    p.FSMC_DataSetupTime = 6是设置数据建立时间为7个HCLK,但是其他的设置就不是很明白了,比如p.FSMC_AddressHoldTime = 2是哪一段,还有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4;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这些都不知道会影响模式A的哪些时间?

网友A:
有些配置与模式A无关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6; 对应FSMC_BTR的ADDSET
p.FSMC_AddressHoldTime = 2;  对应FSMC_BTR的ADDHLD,与模式A无关
p.FSMC_DataSetupTime = 6;    对应FSMC_BTR的DATAST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4;  对应FSMC_BTR的BUSTURN,与模式A无关
p.FSMC_CLKDivision = 0;      对应FSMC_BTR的CLKDIV,与模式A无关
p.FSMC_DataLatency = 0;      对应FSMC_BTR的DATLAT,与模式A无关

请参考STM32技术参考手册(第5版)的第393页,有关于FSMC_BTRx的说明。

网友A:
请问你要操作的外部存储器是什么类型的?为什么要选择模

一楼的程序时哪里来的?存储器的类型不同需要选择的模式也应该不同。

楼主:
驱动LC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