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读的unique device id都是三个0xffff?

楼主(2008-09-23):
为什么我读的unique device id都是三个0xffff?我换了10几个片子都是一样的。我用的片子是STM32103VBT6

网友A:
请看一下芯片上的版本号和生产日期

你是怎么读的?哪个地址?Unique device ID有96位共12个字节,你怎么才读了6个字节?

楼主:
我是这样读的

u32 DevID[3];
DevID[0] = *(vu32*)(0x1ffff7e8);
DevID[1] = *(vu32*)(0x1ffff7ec);
DevID[2] = *(vu32*)(0x1ffff7f0);

或者:
USBDevID[2] = *(vu8*)(0x1ffff7e8);
  USBDevID[3] = *(vu8*)(0x1ffff7e9);
  USBDevID[4] = *(vu8*)(0x1ffff7ea);
  USBDevID[5] = *(vu8*)(0x1ffff7eb);
  USBDevID[6] = *(vu8*)(0x1ffff7ec);
  USBDevID[7] = *(vu8*)(0x1ffff7ed);
  USBDevID[8] = *(vu8*)(0x1ffff7ee);
  USBDevID[9] = *(vu8*)(0x1ffff7ef);
  USBDevID[10] = *(vu8*)(0x1ffff7f0);
  USBDevID[11] = *(vu8*)(0x1ffff7f1);
  USBDevID[12] = *(vu8*)(0x1ffff7f2);
  USBDevID[13] = *(vu8*)(0x1ffff7f3);

网友A:
这2种方式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第一种方式读出u8数据存到u32的变量中

不知道第二种方式中USBDevID是什么类型

楼主:
回复“香水城”

 DevID[3]的类型是u32
 USBDevID[14]的类型是u8
两种方法读的分别是:
1、0xFFFFFFFF,0xFFFFFFFF,0xFFFFFFFF;
2、0xFF,xFF , ... , xFF(12个)

网友A:
请看一下芯片上的版本号和生产日期

你是怎么读的?用仿真器还是直接运行程序?

请把芯片上的版本号和生产日期告诉我!!

楼主:
回复“香水城”

我是在IAR441里通过JTAG(在flash里运行)查看变量的方式读的。
通过usb将数据发到pc机,结果也一样。

请问如何知道芯片上的版本号和生产日期?

网友A:
如果不知道如何看,就把芯片上印的所有字按行抄下来

请把你的完整程序项目打包发上来。

楼主:
芯片上印的字

1、芯片上印的字:
STM32F103
VBT6    B
22065  93
MLT 22 738

2、
程序就是万利开发板带的usb虚拟串口的例程,在主函数中加入:
u32 DevID[3];
DevID[0] = *(vu32*)(0x1ffff7e8);
DevID[1] = *(vu32*)(0x1ffff7ec);
DevID[2] = *(vu32*)(0x1ffff7f0);

网友A:
这个版本中没有Unique Device ID,这是很早的版本

这是去年9月出产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定义Unique Device ID。

楼主:
芯片上印的字的后两行是什么意思?

芯片上印的字的后两行是什么意思?
“22065  93
MLT 22 738”
什么时候生成的?那个版本的片子有unique device 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