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I2C的问题,刚发start,SCL和SDA就被拉低

楼主(2008-09-24):
还真的搞不明白I2C的通信原理..

如果正常的话:

配置完I2C,

执行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SCL就应该出现方波?  我看了SR->SB位是变1了.

但不解的是SCL被拉低了,而不是出现方波...

郁闷中.........

网友A:
你还真是没有搞明白I2C的通信原理啊

发送start后,总线被拉低;
你接着发送地址或者数据,才会有相应的时钟信号啊。

楼主:
回lut1lut

你的意思是说发送地址或者数据(其实都是数据)的时候,才能观察得到SCL上的时钟信号?

网友A:
是啊,你拿示波器看看咯!

网友B:
楼主不要在这里开玩笑了,找I2C的协议文档好好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