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用STM32的FSMC能用PIO方式来模拟读写硬盘吗

楼主(2008-09-24):
速度大概能到多少
CE-ATA是什么东东?

网友A:
应该可以,速度多少只有做了才知道

我们没做过通过FSMC用PIO方式读写硬盘。

CE-ATA是一个新的硬盘标准,你可以在网上找找它的资料,这个页里面有些介绍:http://www.hardwaresecrets.com/article/183

楼主:
谢谢斑竹

那由他来模拟与用外带SDRAM总线的ARM7来模拟哪个会更快呢个,比如说LPC2468,最高也是72MHZ,我看了硬盘的数据线只有16条,FSMC可以满足

网友A:
只有做了才知道

楼主:
我看到DS上的引脚描述表上有讲到CE-ATA

但在手册及AN中均未提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