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0输入输出模式比较

楼主(2008-09-25):
在芯片型号为ST7FLITE05Y0M6中,I/O口中有输入模式和输出模式选择。输入模式中可以分为浮置输入和上拉输入。上拉是不是把输入上拉至高电平呢?浮置是不是变成高阻抗输入,也就是说输入不确定的值呢?在输出模式中有开漏输出和推--拉输出。开漏和推--拉都不是很明白,请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请看芯片的数据手册,数据手册中有明确的说明,还配有框

网友B(2018-02-08):
这几种模式还是要慢慢研究的。
上拉,是输入时候用的,让系统默认为输入高电平,如果是下拉,那就是默认低电平。
上拉对应的是按键检测,拉低端口。产生一个下降沿,松手产生一个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