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高效的使用DMA?

楼主(2008-09-25):
我对DMA的理解是:
它用于把CPU从忙等待的数据传输中解脱出来,使得CPU可以利用数据传输的时间来执行其他操作。

使用DMA以前,代码也许是这样:

for(i = 0; i < 512; ++i){
    while(数据没有准备好);    // 等待
    *buff++ = 数据源
}
处理buff中的数据;

在把数据传输到buff这个过程中,cpu在忙等待,或者即便没有等待也要由cpu来完成把数据源拷贝到buff这个任务。
但是,如果使用DMA来传输数据就可以节约下这些CPU时间。

使用DMA的代码也许是这样:

设置DMA传输的数据源地址;
设置DMA传输的数据目标地址;
设置传输数据的数目;
启动DMA传输;
等待DMA传输完毕;               // ??我的疑问在这里
处理数据;

如果用while循环来等待DMA传输完毕,那么CPU时间仍然浪费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DMA传输的过程中,CPU去做其他的事情。如果有操作系统,可能这里就是一个阻塞自己的系统调用,操作系统进行任务的切换做其他的事情去了,等到DMA完成再由操作系统把自己给唤醒。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其他事情需要做,用不用DMA都是没有关系的。对吗?

这样来看,是不是说要发挥DMA的价值,就得给单片机移植一个操作系统,进行任务的管理?

谢谢了。

网友A:
re:

要发挥DMA的价值,也可以不用操作系统
把DMA中断用好就行

楼主:
可不可以给一个例子看看?

网友B:
对于并行的系统,不能使用串行系统的概念来设计

举个例子:一个系统要求每个一段时间需要把RAM中数据备份到外部EEPROM,你就可以启动DMA传送数据到外部EEPROM后,把CPU让出来处理其它事情,通过中断管理数据块的备份,而不必操心备份何时完成。

楼主:
谢谢香版

也就是有的任务本身就是并行的,这些任务用dma来做就很方便了。

但有的任务如从SD卡中读出数据,再处理,就属于串行任务,要用DMA来提高性能是不是就离不开阻塞了?

网友B:
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把串行的任务通过合理的安排变为并行的

例如需要从SD卡读出数据送到MP3解码器进行播放,如果用并行的方法可以是这样:
 1)用DMA从SD卡读一个数据块到RAM缓冲器1
 2)等待读数据块完成
 3)送RAM缓冲器1至解码器
 4)用DMA从SD卡读下一个数据块到RAM缓冲器2
 5)等待解码结束
 6)送RAM缓冲器2至解码器
 7)用DMA从SD卡读下一个数据块到RAM缓冲器1
 8)等待解码结束
 9)返回3)循环

这里DMA操作与解码并行进行,并没有阻塞。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上面的第2步,第5步,第8步CPU仍然在忙等待

DMA在数据传输了,CPU本来可用来做其他工作,但是现在仍然是在忙等待而未作任何事。

网友B:
如果你有其它事情要做就去做,否则可以等待

例如在上面说的等待的地方可以进行键盘扫描、显示刷新、歌词处理;总之,CPU的时间被省下来,可以进行其它处理,如果没有事情做正好休息一下。

注意这里的等待是因为无事可做,而不是一定要等待。

楼主:
谢谢香版的耐心解答

我就是想知道如何“你有其它事情要做就去做,否则可以等待”。
代码如何写?

网友B:
9楼的问题就要靠你自己了,等碰到了你自然就知道了

这个问题没有定式的!

网友C:
DMA还可以避免频繁地中断CPU

我的理解是:数据传输、A/D转换或者其他操作中,为了避免频繁地中断CPU,可以使用DMA来传输数据到设定的Buffer中,频繁地中断CPU会浪费大量的处理时间,解放CPU应该是DMA的初衷

楼主:
我把问题提得再具体点吧。

如果要实现一个SD卡上的文件系统。函数调用关系可能是:

f_read  --->   disk_read   --->    spi_read_write

disk_read通常是调用512次spi_read_write来读取一个sd卡上的扇区,如果512bytes数据还没有读取完毕,disk_read不应该返回,除非读取出错了。

如果改用通过dma读取数据,disk_read中设置好dma参数,启动dma传输后,能返回吗?
如果返回,dma还没有读取完数据,如果不返回,改为等待dma传输完毕,这和cpu自己做这件事相比又有什么区别呢?性能并没有得到提高啊。我能想出的方案就是利用操作系统来阻塞自己,切换到其他任务,dma完毕,操作系统唤醒自己,disk_read返回。

采用dma传输完毕中断通知?怎么做,想不出来。

楼主:
我不可能在disk_read函数里去做键盘扫描、歌词处理等操作吧

网友B:
启动DMA后返回,CPU去执行其它任务,DMA传输结束会产生中断

在DMA中断中处理数据或设置标志待其它任务完成后通过判断这个标志获知数据可用。

网友D(2009-12-02):
这两天也在学习DMA的事情,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应用:
从串口1读取数据,再从串口2送出,使用DMA方式的话,岂不是效率更低了?

网友E:
楼主对如何正确使用DMA还很模糊,何来谈有效地使用DMA?
使用DMA的目的是让MCU有更多时间去处理相关的工作,不要停留在数据搬移这种低级操作上,DMA操作完成后进入中断,用户可在中断程序中处理相关事件,或置标志位,退出中断后,在主循环中判断标志位,再进行相关处理,如:
{
      if (标志位 == 1)
        {
              相关处理;
         标志位 = 0;
        }
        else
        {
             MCU执行其他操作;
        }
}

网友F:
还不知道如何使用DMA,在学习中

网友G(2013-04-29):
最简单的,AD+DMA外设启动之后,应用程序直接到固定的地址去读数据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一个系统要求每个一段时间需要把RAM中数据备份到外部EEPROM,你就可以启动DMA传送数据到外部EEPR ...

很形象的例子

网友I:
香主的解答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J:
香主提的很多建议都很有用

网友K:
就算是单线程运行,DMA还是有可能比软件copy数据更快,因为DMA是全硬件操作的,不需要插入程序运行延时。

网友L:
DMA只在传大块的数据时有才优势,在一般的小单片机系统里用DMA,几乎没有意义.学习中

网友M(2014-07-05):
看到此贴受益匪浅!!!!!

网友N:
引用 网友L:
DMA只在传大块的数据时有才优势,在一般的小单片机系统里用DMA,几乎没有意义.学习中 ...
我举个例子吧,
用单片机与触摸屏通信,使用Modbus协议,数据长度 从几字节到几十字节不等。
假设波特率为9600,如果用发送完成中断 ,那要中断好多次。而且每次中断大约1ms。如果用查询方式,那么几到几十ms的时间CPU不能做别的事。
使用DMA的话,配置好后,直接发送了。必要时可以开启DMA传输完成中断,中断1次就够了。当然,代价就是要事先配置一个足够大的缓冲区,尽管这个缓冲区大多数时候都不满。

网友O:
用操作系统吧,你可以充分体会DMA的溢出

网友P(2024-09-25):
我觉得下面这个例子,可以回复楼主的疑问,因为我也这样疑问过。
假设这样一种应用情况,MCU通过SPI刷屏,且没有其他活要干。那么使用DMA传输SPI,和查询完成标志位阻塞传输SPI没什么区别。 这种情况下,查询标志位阻塞传输SPI甚至要比字节中断方式传输SPI要更节约时间。
这种情况,使用DMA传输时,刷屏的帧是由单次DMA传输完成所有像素点的时间决定的,DMA本身无法让它变的更快,下一帧的数据传输也不应该在上一帧传输完之前就开始发送,否则图像会显示不全。顶多又加个乒乓方式,缩短一下数据到DMA缓存的时间,但这个提升应该很小。  所以,假设单片机只有这种单一重复任务,即便是使用DMA,也无法提高其效率。
以上的情况只是能解答楼主对于DMA的传输疑问,但恰恰在我们应用MCU时,很少会有只执行单个任务的情况,这时候就可以通过DMA的完成中断,和自己分配任务分割,来巧妙的利用一帧数据的DMA传输过程中的时间了。
如果有不对的解释,请大神指证。

网友Q: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DMA传输的过程中

网友R:
for(i = 0; i < 512; ++i){     while(数据没有准备好);    // 等待     *buff++ = 数据源

网友S:
最简单的方法是,ad+dma外设启动后,应用可以直接去固定地址读取数据。

网友T:
香火大师的回答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U:
朱湘提出的许多建议非常有用

网友V:
使用该操作系统,您可以充分体验dma的溢出

网友W:
朱祥提出的许多建议很有用,

网友X:
高效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需注意合理分配资源、优化数据传输路径、合理调度数据传输时序,确保数据传输与CPU并行处理协同工作。

网友Y:
使用DMA传输时,尽量使用连续的内存空间,以避免传输中断和数据对齐问题。

网友Z:
DMA是不是会影响cpu效率啊

网友AA:
DMA不仅可以用于外设和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还可以实现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
在传输完成或发生错误时,启用DMA中断以便及时处理。

网友AB:
为DMA传输分配足够的数据缓冲区,以避免数据溢出或丢失。

网友AC:
启用DMA循环传输模式可以在发生传输完成事件后自动重新启动传输,这样可以节省 时间和资源,并实现连续数据传输。设置CCR寄存器的CIRC位来启用循环传输模式。

网友AD:
使用FIFO缓冲区可以减少DMA传输过程中的停顿,并增加传输效率。

网友AE:
选择适当的数据传输宽度和对齐方式,可以提高传输效率。

网友AF:
可以通过合理配置DMA参数、使用中断和轮询等方式实现。

网友AG:
某些STM32微控制器具有DMA通道的FIFO缓冲区,可以在数据传输期间缓冲和存储数据。使用FIFO可以减少DMA传输过程中的停顿,并增加传输效率。

网友AH:
在使用DMA时,注意合理分配CPU资源,避免不必要的轮询,充分利用DMA的中断功能。

网友AI:
合理设置缓冲区的大小和数量,以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和可靠性。

网友AJ:
当DMA传输完成时,根据配置选择中断或轮询方式检查传输状态。如果采用中断方式,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传输完成事件,如更新状态标志、发送下一个数据包等。

网友AK:
尽量让DMA控制器独立处理数据传输任务

网友AL:
STM32的DMA控制器支持多个优先级请求。根据数据传输的紧急程度和重要性,合理设置每个DMA通道的优先级,以确保关键数据能够及时传输。

网友AM:
DMA不仅可以用于外设和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还可以实现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这种模式可以在两个内存区域之间进行高效的数据交换。

网友AN:
避免不必要的DMA通道竞争,合理分配DMA请求和优先级

网友AB:
利用DMA中断来处理传输完成后的操作,如数据处理的后续步骤或重新配置DMA以进行下一轮传输。

网友AO:
DMA传输完成后,可以通过中断或轮询方式检查传输状态。中断方式可以实时响应传输完成事件,但可能增加系统的复杂性和开销;轮询方式则相对简单

网友AP:
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DMA的双缓冲或循环缓冲模式,以实现连续的数据流处理。

网友AQ:
DMA 的传输数据宽度与外设和内存的数据宽度相匹配。

网友AR:
对于内存地址,通常需要设置为地址递增模式,这样在连续的数据传输过程中,DMA 能够自动更新内存地址,指向下一个要传输的数据单元。

网友AS:
常用于 内存到外设  SPI  USART ,外设到内存 ,无需CPU干预

网友AL:
利用 DMA 传输完成中断来及时处理传输完成后的相关操作。

网友AT:
尽量减少中断处理程序的执行时间

网友AH:
使用循环模式进行连续传输

网友:
根据数据传输的性质选择普通模式或循环模式。普通模式适用于一次性的数据传输任务,例如将 ADC 采集的一组数据传输到内存中。循环模式则适用于需要持续传输数据的情况,如 SPI 接口的持续数据接收或发送。

网友AU:
选择合适的数据传输宽度和地址对齐方式,提高传输效率

网友AV(2024-10-25):
在需要连续传输大量数据时,使用DMA的双缓冲模式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AW:
STM32微控制器具有DMA通道的FIFO缓冲区,可以在数据传输期间缓冲和存储数据。

网友AX:
合理规划数据缓冲区的大小和位置。如果缓冲区过小,可能需要频繁地重新配置 DMA 传输,影响效率;如果缓冲区过大,可能会浪费内存资源。同时,将数据缓冲区放置在高速内存区域(如果存在)可以提高 DMA 传输速度。

网友AY:
当多个 DMA 通道同时请求传输时,合理设置 DMA 通道的优先级非常重要。可以根据任务的紧急程度和重要性为不同的 DMA 通道分配优先级。

网友AZ:
通过选择适当的DMA通道、使用循环传输模式、内存-内存传输、优化数据传输宽度和对齐方式,并使用FIFO缓冲区等优化措施

网友BA(2025-11-08):
这两天也在学习DMA的事情,还不知道如何使用DMA

网友BB:
减少 CPU 干预、优化数据传输路径,关键在于合理配置参数与匹配场景。

网友BB:
高效使用 DMA 的核心是 “明确目标 + 标准化流程 + 工具适配”,避免无效沟通和流程冗余。

网友BC:
DMA传输的过程中,CPU去做其他的事情,效率很高的

网友BD:
启动AD+DMA后,程序读取数据只需去特定地址,就像去超市找特定货架的商品一样简单。

网友BE:
运行操作系统时,通过DMA(直接内存访问)可以观察到数据传输中可能出现的溢出情况,这有助于理解其工作原理。

网友W:
要防止DMA通道冲突,得好好规划请求,给重要任务更高的优先级。

网友BF:
DMA溢出意味着数据传输超过了预设范围,这可能导致数据错误或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