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1 remap问题

楼主(2008-09-26):
我用I2C1 读写24C02测试成功,将I2C1 remap到PB8,PB9就不行
程序中已经加了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AFIO->MAPR|=(1<<1);
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设置,
还有一个问题,我将I2C1 remap后TIM4_CH3 TIM4_CH4是不是就不能使用了我用的是64pin的芯片

网友A:
PB8、PB9是否配置为AF_OD?

楼主:
GPIOB->CRH=GPIOB->CRH|0x000000FF;加了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