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 ST-LINK2 经过反复调试,发现一个问题

楼主(2008-09-27):
IAR DEBUG 快捷键:

Step Into     F11
Step Over     F10

使用 IAR422A + ST-LINK2,有时候发现debug时不能执行 step into 命令了,按 F11 和按 F10 完全一样调用一个函数一步就执行过去了,我甚至怀疑过是不是键盘内部短路。后来终于发现问题所在:

1. 在一个中断内不能设置超过3个断点;
2. 在不同中断内不能设置超过2个断点。

否则就无法实现step into!
还有时候按一下F10就停不下来了。

不知道这是IAR的BUG还是ST-LINK2有问题?我没有试其他仿真器没办法测试。

版主一再地说ST-LINK2只用于学习和评估,如果有已知的问题,希望能说明一下以免用户走弯路。

网友A:
请看看有什么其它提示信息,应该是总的断点个数不能太多

你整个项目的断点数目有多少?

断点个数的限制是Cortex-M3的限制,既不是ST-Link2也不是IAR的限制,具体限制数目我记不清了,好像是5个或6个。

楼主:
多谢回复

cortex-m3内核的断点数目限制我不清楚.

没有设其他断点, 只在中断里设几个断点.

还有个问题, 中断返回的时候, 执行 Step Over(快捷键F10)会死掉.

网友A:
什么样的程序?

最好把你的项目发上来,并详细说明产生错误的操作步骤,这样才好测试确认。

网友B:
使用MDK+ST LINK II我测试可以设到cortex m3的最多断点 8个

楼主:
原项目暂时不方便上传,我有时间重新建一个

楼上有没有试过在中断中设几个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