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中I/0的输出开漏模式

楼主(2008-09-27):
我使用的是ST7Flite05Y0M6的芯片,在使用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奇怪,当我I/0口中PA1设为开漏输出模式时,无论输出为1还是0,输出没有任何的反应。当我把I/0设为推拉模式时,电流太大。我主要用这个I/O口PA1来驱动一个扬声器,外围电路中主要有变压器,两个三极管,为什么推拉输出模式会把电流增加那么大呢?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请楼主先搞清楚如何使用输出端口,以及推拉与开漏模式的

使用开漏输出必须外加上拉电阻。

推拉输出I/O口怎么能直接驱动扬声器呢?没烧坏芯片算你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