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32有类似TI 2407的QEP正交解码 事件管理器(PWM)吗?

楼主(2008-09-29):
st32有类似TI 2407的QEP正交解码  事件管理器(PWM)吗?

网友A:
STM32有正交编码器,也可以产生脉冲宽度调制信号

不了解TI 2407,不知道它的QEP正交解码是否与STM32的正交编码器相同或相似;也不知道什么是事件管理器,通常PWM的意思是Pulse Width Mod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