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确定ST7中指令执行时间

楼主(2008-10-05):
我使用的内部1M的晶振,指令的机器周期按照书上所说应该是1us。我使用了一种方法可以测试出指令执行的时间。首先是把其中的一个I/O口(这里假定为PA0).把PA0先置1,再后面紧跟着的是一连串的NOP指令,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把PA0清为0,这样后面需要再经过一段NOP指令。重复以上步骤形成的是T行波。我利用示波器可以看得到其中的低电平和高电平时间,因此我可以测试出每个机器周期。请问一下各位我所说的方法对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用这张方法测试出来的结果不是1us,有点郁闷。离1us还有一定的差别。

网友A:
通常ST7都有一个MCO管脚可以输出内部的CPU时钟脉冲

你可以直接配置一下MCO管脚,并直接测量它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