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唉,不知说什么好

楼主(2008-10-05):
I2C的问题,很多人都遇到了,这并不奇怪

奇就奇在,,,,开发板商或ST不去做更正

明知有问题,还把程序开发出来给别人用

算了,只是调了两天I2C,把闷气说一说

写第一次OK,再写一次就死掉了

死在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查看I2C_CheckEvent 原型:
ErrorStatus I2C_CheckEvent(I2C_TypeDef* I2Cx, u32 I2C_EVENT)
{
  u32 lastevent = 0;
  u32 flag1 = 0, flag2 = 0;
  ErrorStatus status = ERROR;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I2C_ALL_PERIPH(I2Cx));
  assert_param(IS_I2C_EVENT(I2C_EVENT));

  /* Read the I2Cx status register */
  flag1 = I2Cx->SR1;
  flag2 = I2Cx->SR2;
  flag2 = flag2 << 16;

  /* Get the last event value from I2C status register */
  lastevent = (flag1 | flag2) & FLAG_Mask;

  /* Check whether the last event is equal to I2C_EVENT */
  if (lastevent == I2C_EVENT )
  {
    /* SUCCESS: last event is equal to I2C_EVENT */
    status = SUCCESS;
  }
  else
  {
    /* ERROR: last event is different from I2C_EVENT */
    status = ERROR;
  }

  /* Return status */
  return status;
}

主要在这里:
  /* Read the I2Cx status register */
  flag1 = I2Cx->SR1;
  flag2 = I2Cx->SR2;
  flag2 = flag2 << 16;

  /* Get the last event value from I2C status register */
  lastevent = (flag1 | flag2) & FLAG_Mask;
====================================

查看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宏定义
/* EV5 */
#define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u32)0x00030001)  /* BUSY, MSL and SB flag */

当第一次读写I2C时
(flag1 | flag2) & FLAG_Mask  == 0x00030001
当第二次读写I2C时
(flag1 | flag2) & FLAG_Mask  == 0x00030041  !=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那么就死在这里了

查看 I2C_CR1寄存器
第 6位是 ENGC
查看说明,,这是广播使能位

这位如何会置位,为何初始是0,我没去拷究了

留给ST去解释吧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明知有问题,还把程序开发出来给别人用”,这样的评价有点不公平,谁愿意这样呢?谁能保证写出没有Bug的程序?

请楼主看看下面这个帖子。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9&t=3077900&tp=%u540C%u5B66%u4EEC%uFF0CST%u5173%u4E8Ei2c-e2prom%u7684%u4F8B%u5B50%uFF0C%u4FEE%u6539%u4EE5%u4E0B%u51E0%u70B9%u5C31%u53EF%u4EE5%u4E86

楼主:
不公平吗?

都知道问题了,但在例程里还是一样,包括 Keil uVision3 里的例程

买来的开发板子是那家的,我就不点名了

网友B:
ls有点不文明了吧!

是不是在家与与父母、兄弟都这样说呀?

网友:
netjob原来不知道liuq是万历的刘工啊...

LIUQ说话就那样...以前用51方针器时,咨询过,说话很牛啊...

网友C:
嘿嘿,有个性,我喜欢

没有个性的人是庸才;

楼主:
嘿嘿

发这贴子,只想让开发板商注意一下,要对客户负责。

不要成为骂贴,,,请香主册贴吧~~~~~~~

网友A:
哈哈,因为社会分工,大家还是各司其职比较好

做芯片的不一定要做开发板
做开发板的不一定要写程序
写程序的不一定要做产品

没有人能够做到面面俱到,大家需要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所谓产业链,哪一个环节也少不了,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最擅长的那个环节做好,整个链条就牢固了。

网友C:
做产品的人不一定要做开发板

网友D:
IIC挺好用

自己做的板,为了测试24C16读写时间,用循环连搞1000次,没停过,读1000次16字节用时1.8S,折合每次1.8ms.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           // SET EEPROM WP
u16 iCounter;
for (iCounter = 0; iCounter <= 999; iCounter++)
{
I2C_EE_BufferRead((u8*)Setting, 0x30, 16);  //读数据
  if ( Setting[7] != (Setting[0]+Setting[1]+Setting[2]+Setting[3]+Setting[4]+Setting[5]+
                        Setting[6]))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  while(1){}//亮ALARM灯
  }
 }

顺利完成,告警灯从未亮,也没有进入死循环,数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