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0的JTAG出现00602错误

楼主(2007-09-22):
请问版主我的板子焊上有程序的STR710片子工作正常;就是JTAG无法进入DEBUG状态;软件使用H-JTAG;应该从哪去找问题;;据说是JTAG的时序有问题;请问正常进入DEBUG状态的时序是什么样的?在线等!

网友A:
HJTAG能找到ID吗

如果找不到,那就找你的接口部分的硬件,什么复位啊、Wiggler啊、LPT设置啊?

如果找得到,那就找你的工程设置啊。

楼主:

在开发板可以进入DEBUG模式;自己的板子就进不去;工程是同一个;设置肯定没问题!可以找到ID!

楼主:
版主在吗

版主在吗

网友A:
既然有参照物,那就好办

用排除法啊,硬件的每一跟线都重新检查一下。

我之前有俩个客户都是使用STR710的,也问过我这样的类似的问题。一个是建议他们将JATG端口的某个IO接了一个上拉电阻,具体是哪一个IO,已经不记得了,要去翻Email;另一个是将JATG联线上的两个电阻给焊错了。这个客户将两个0805封装的电阻并排放在一起,刚好封装上没有加丝印层,结果四个焊盘刚好四方形,本应该横着放的电阻结果焊成了竖的。这是客户后来告诉我的,我当时在外面出差,我告诉客户只要同样的工程开发板可以干活,我还是相信是他们做的板的硬件问题。

楼主:

我检查了每一根线没有错误;有一个板子偶尔能进去;多数情况下不行;有人说是JTAG的布线不好;影响了时序;版主是这样吗?如果是的话正常时序应该是什么样的?能否给些资料?

楼主:

版主在吗

楼主:

接上J-link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