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R71xf芯片如何嵌入汇编?

楼主(2007-09-22):
我使用的芯片是STR710,请问如何嵌入汇编语言?

网友A:
Re

在你的IAR安装路径下有个文档路径,可以找到:
EWARM_CompilerReference.pdf --> Part 1. Using the compiler --> Assembler language interface

你的同事使用STR715做的方案中也好像有用嵌入汇编的方式做加密算法,你也可以问问他。

网友B:
例如asm("NOP")

楼主:
st潜入汇编求助?

能不能给个具体嵌入汇编的例子,汇编代码的执行时间会比C代码少多少?

网友C:
使用嵌入汇编与ST的芯片无关,请参考你使用的开发工具手册

使用嵌入汇编与ST的芯片无关,请参考你使用的开发工具手册,或向你的开发工具供应商咨询。

不同的开发工具使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2楼的版主已经给你了IAR下的参考资料。

“汇编代码的执行时间会比C代码少多少?”答案是:一样!因为C代码最终被编译成汇编代码,然后再被翻译成机器代码。

网友A:
不认同楼上的最后一句

我认为应该这样理解:在实现相同功能的要求下,汇编代码的执行时间与C代码相比,取决于汇编代码与C编译器编译出的汇编代码之间的执行时间差异!

简单点,一句话:不一定!

为何这样说?
1、C编译器的优化等级不同,会导致最终产生的机器码的大小不同,当然这也与C的代码结构有关联。

2、汇编代码到底能精简到什么程度还取决与使用汇编的人对汇编指令、程序结构的理解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