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 Lite 系列MCU的外部中断怎么屏蔽?

楼主(2007-10-02):
仔细看了 DATASHEET ,找不到中断屏蔽寄存器。

网友A:
热:

PxOR, 大致来说,相应位置1,中断使能带上拉,置0,中断关闭不带上拉。
对于Lite系列某些型号,还有EICR,EISR来控制,
对于支持中断嵌套的Lite,如Lite4M,可将相应的中断优先级调至最低,这样也可以屏蔽中断

楼主:
EICR 和 EISR 只是设置中断的模式和选择中断的管脚。

谢谢楼上回复,我是希望管脚有上拉,又要禁止中断。看来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只能外部上拉了。